请教一个有关?PD7225的BUSY引脚问题

楼主:
单片机用的是ATmega64,
void SDCmd(uchar Command)   //向LCD发送命令
{
    uchar i;
    SBIT(PORTC,CD);
    __asm("nop");
    CBIT(PORTC,CS1);
    __asm("nop");
    CBIT(PORTC,CS2);
    while((BUSY1==0)&&(BUSY2==0));//Wait for BUSY2 0->1

    for(i=8;i>0;i--)
    {
        CBIT(PORTC,SCLK);
        if(Command & 0x80)
            SBIT(PORTC,SI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CBIT(PORTC,SI);
        __asm("nop");
        SBIT(PORTC,SCLK);

        Command =Command<<1;
    }
    Delayms(2);
    SBIT(PORTC,CD);
    __asm("nop");
    SBIT(PORTC,CS2);
    __asm("nop");
    SBIT(PORTC,CS1);

}
void LCD_init(void)
{
    SDCmd(MODSET);//Mode Set
    SDCmd(SYSTRAN);//  SYNCHRONIZED TRANSFER
    SDCmd(WSD);   //Segment Decoder WSD
    SDCmd(BLINKOFF);// 关闭闪烁
    SDCmd(CDM);//Clear Data MEMERY
    SDCmd(CBD);//CLEAR BLINKING DATA MEMORY
    SDCmd(DISON);//开显示
}

上面是LCD相关程序,
    DDRC=0x3f;    PORTC=0xff;电阻上不上拉,均无效。
上午能点亮LCD,但线路晃动后,灭了。调了一天,无果。原因是:BUSY1、2 一直为0. CS为0,BUSY为0,不会变为1。
哪位前辈指点下。感激不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