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问题

楼主(2009-09-19):
新手问题
请问:初学者学单片机应该首先学什么呢?我现在正在学C51,是否还需要学其它的呢?谢谢!
初学者

网友A:
单片机类型太多,最好是先定下以后搞那种单片机,然后下载对应的IDE,从例子学起。

网友B:
有环境就都学一下,其实如果用C编程的话,都差不多的,没有太大的差别
没有环境的话,就用51练习好了

网友C:
接口电路相当关键哈...
如果这个不会,会写程序也就是YY一下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