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#,VirtualCopy的方式读写物理内存有问题,请指教

楼主:
    class WinCE_IO_Accessor
    {
        enum PageAccessFlags : uint
        {
            PAGE_NOACCESS = 0x01,
            PAGE_READONLY = 0x02,
            PAGE_READWRITE = 0x04,
            PAGE_WRITECOPY = 0x08,
            PAGE_EXECUTE = 0x10,
            PAGE_EXECUTE_READ = 0x20,
            PAGE_EXECUTE_READWRITE = 0x40,
            PAGE_EXECUTE_WRITECOPY = 0x80,
            PAGE_GUARD = 0x100,
            PAGE_NOCACHE = 0x200,
            PAGE_PHYSICAL = 0x400,
            PAGE_WRITECOMBINE = 0x400
        }

        enum MemUsageFlags : uint
        {
            MEM_COMMIT = 0x1000,
            MEM_RESERVE = 0x2000,
            MEM_DECOMMIT = 0x4000,
            MEM_RELEASE = 0x8000,
            MEM_FREE = 0x10000,
            MEM_PRIVATE = 0x20000,
            MEM_MAPPED = 0x40000,
            MEM_RESET = 0x80000,
            MEM_TOP_DOWN = 0x100000,
            MEM_AUTO_COMMIT = 0x200000,
            MEM_4MB_PAGES = 0x80000000
        }

        [DllImport("Coredll.dll", EntryPoint = "VirtualAlloc", SetLastError = true)]
        private static extern IntPtr VirtualAlloc(
            IntPtr lpAddress,
            uint dwSize,
            MemUsageFlags flAllocationType,
            PageAccessFlags flProtect);

        [DllImport("Coredll.dll", EntryPoint = "VirtualCopy", SetLastError = true)]
        private static extern bool VirtualCopy(
            IntPtr lpvDest,
            IntPtr lpvSrc,
            uint cbSize,
            PageAccessFlags fdwProtect);

        [DllImport("Coredll.dll", EntryPoint = "VirtualFree", SetLastError = true)]
        private static extern bool VirtualFree(
            IntPtr lpAddress,
            uint cbSize,
            MemUsageFlags dwFreeType);

        const uint DRIVER_GLOBALS_PHYSICAL_MEMORY_START = 0xac059000;
        const uint BASE_ADDR = DRIVER_GLOBALS_PHYSICAL_MEMORY_START / 256;
        const uint SIZE = 8;
        public IntPtr buf;

        public WinCE_IO_Accessor()
        {
            buf = VirtualAlloc(IntPtr.Zero, SIZE, MemUsageFlags.MEM_RESERVE, PageAccessFlags.PAGE_NOACCESS);

            if (buf == IntPtr.Zero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hrow new Exception("VirtualAlloc Fail")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 (!VirtualCopy(buf, (IntPtr)BASE_ADDR, SIZE, PageAccessFlags.PAGE_READWRITE |
                PageAccessFlags.PAGE_NOCACHE | PageAccessFlags.PAGE_PHYSICAL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hrow new Exception("VirtualCopy Fail")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byte a = 1;
            Marshal.WriteByte(buf, a);
            byte b = Marshal.ReadByte(buf); //这里读出的b=0

            VirtualFree(buf, 0, MemUsageFlags.MEM_RELEASE);
        }
    }

帮别人做一个WinCE5.0下的小软件,要和硬件IO端口打交道,所以需要读写物理内存
C++很不熟悉,所以决定用C#,效率高点
读写物理内存的代码如上,写入一个字节1后,再读出来是0
现在硬件还没到位,在VS2008自带的模拟器(PPC2003)里跑的

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,请明白人指点
非常感谢

网友:
自己坐沙发是一种悲哀~

网友:
没人关注么,就算不确定给点思路也行啊,大家一起讨论一下

网友A:
设计硬件的最好还是接上硬件调试,个人认为电脑很难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设计硬件的最好还是接上硬件调试,个人认为电脑很难仿

有道理,不过硬件还得段时间到位,想在这之前把路走通
我感觉在模拟器上跑不通的话在硬件上也够呛
没有这方面的经验,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

网友:
大侠们,来挽救我一下吧

网友:
你直接往里面写8个,然后直接打印出来看一下。

网友B:
UINT nNewSize = (UINT)(2048*2048*200); // 1024.0) * 1024;
double * pNewBuffer =(double*)  VirtualAlloc(NULL,nNewSize,MEM_COMMIT,PAGE_READWRITE);
if (pNewBuffer)
{
  //测试虚拟内存。
double Block;
for(int i =0;i<100;i++)
  {

  Block=10.11*i;
  memcpy(&pNewBuffer,&Block,sizeof(Block));

  }
double tt;
tt=(pNewBuffer[99]);
CString s;
s.Format(_T("The total is %f"),tt);
AfxMessageBox(s) ;
//删除分配的内存。
VirtualFree(pNewBuffer,0,MEM_RELEASE);

}

文章出处:飞诺网(www.firnow.com):http://dev.firnow.com/course/3_program/c++/cppsl/2008521/117523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UINT nNewSize = (UINT)(2048*2048*200); // 1024.0) * 1024;
double * pNewBuffer =(double*)  VirtualAlloc(NULL,nNewSize,MEM_COMMIT,PAGE_READWRITE);
if (pNewBuffer)
{
  //测试虚拟内存。
double Block;
……

这个例子和我要做的事情不一样,我要做的是直接操作物理内存,所以用VirtualCopy
如果直接开一块虚拟内存来读写,是可以成功的,如下

            buf = VirtualAlloc(IntPtr.Zero, SIZE, MemUsageFlags.MEM_COMMIT, PageAccessFlags.PAGE_READWRITE);

            if (buf == IntPtr.Zero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hrow new Exception("VirtualAlloc Fail")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byte a = 1;
            Marshal.WriteByte(buf, a);
            byte b = Marshal.ReadByte(buf); //这里读出的b=1

            VirtualFree(buf, 0, MemUsageFlags.MEM_RELEASE);

网友:
每天自己顶,期待帮助

网友:
为啥没人来指点一下呢。。。

网友C:
带着个标志PAGE_PHYSICAL的话
貌似你的BASEADDR需要做移位操作,好像是左移8位吧,具体你看看msdn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
带着个标志PAGE_PHYSICAL的话
貌似你的BASEADDR需要做移位操作,好像是左移8位吧,具体你看看msdn。

const uint BASE_ADDR = DRIVER_GLOBALS_PHYSICAL_MEMORY_START / 256;
除了256,已经移过了

网友:
我拿到实际硬件了
调用板子厂家提供的API搞定
现在回想一下, 觉得应该是在模拟器里写的这块地址有问题,不允许写,所以写不进去
谢谢大家的关注和解答,结贴了

网友:
PVOID MmMapIoSpace(
  PHYSICAL_ADDRESS PhysicalAddress,
  ULONG NumberOfBytes,
  BOOLEAN CacheEnable
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