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bile 如果用写代码将去调手机程序->设置->蓝牙界面

楼主:
mobile 如果用写代码将去调手机程序->设置->蓝牙界面

网友:
咋到处都有呢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p.StartInfo .FileName ="ctlpnl.exe";
                    p.StartInfo.Arguments="\\windows\\cplmain.cpl,"+"1".ToString();
                    p.StartInfo.UseShellExecute=true;
                    p.Star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 ctlpnl.execplmain.cpl,1-setpassword
                ctlpnl.execplmain.cpl,2-setownerinfo
                ctlpnl.execplmain.cpl,3-batterystatus
                ctlpnl.execplmain.cpl,4-memorystatus
                ctlpnl.execplmain.cpl,5-about
                ctlpnl.execplmain.cpl,7-align
                ctlpnl.execplmain.cpl,8-keyboardsettings
                ctlpnl.execplmain.cpl,9-sound
                ctlpnl.execplmain.cpl,10-removeprograms
                ctlpnl.execplmain.cpl,11-startmenu
                ctlpnl.execplmain.cpl,12-buttonassignments
                ctlpnl.execplmain.cpl,13-todayscreen
                ctlpnl.execplmain.cpl,15-beamsettings
                ctlpnl.execplmain.cpl,16-clock
                ctlpnl.execplmain.cpl,17-networkadapters
                ctlpnl.execplmain.cpl,18-regionalsettings
                ctlpnl.execplmain.cpl,19-connections
                ctlpnl.execplmain.cpl,20-phonesettings
                ctlpnl.execplmain.cpl,22-managecertificates
                ctlpnl.execplmain.cpl,23-bluetooth
                  */
你测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