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GPRS模块用LM317做稳压电源的问题

楼主:
想搭建一个GPRS开发平台电源部分用LM317实现可是不管怎么调都不能将电源适配器的18V电压降到4V。电阻调到极限也只能在7V和12V之间。具体硬件是这样做的:LM317 1脚接3362 103T(最大阻值位10K)中间的那个脚;3362另一两个脚一个接地一个接输出也就是LM317的3脚;LM317的2脚也就是输入脚接电源适配器(电压为18V);输入和输出各接了一个0.1uF和1uF的电容都是按LM317的手册上那么接的可是为什么调节范围只在7V和12V之间啊。要是最基本的电源部分都不能实现那么下面就没法做了。
那位大虾指点一下问题解决马上散分。
顺便再说一下LM317的引脚我是这么认的对着LM317的正面也就是有字的一面从左往右数分别是1脚3脚和2脚,应该没错吧

网友:
建议楼主好好看下LM317的技术手册和设计,如下:
http://down.cndzz.com/soft/67158

另外想这个需求,一般可以可调的DC-DC、LDO,但更多的是采用采用固定式的DC-DC、LDO,
后者更为便宜。

很多GPRS模块都是采用MIC29302这款LDO来提供GPRS模块所需要的电源,因为该LDO不仅便宜,而且能保证提供2A以上的电流,从而能够保证为你的GPRS模块实现语音电话提供足够的电源。

当然使用其他LDO也可以,但如果使用其他 LDO,务必保证输出电流>2A。

网友:
另外楼主 就只想用LM317,建议把你的原理图贴出来,这样才好看清问题所在。

网友:
18V-4V的方案,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用线性稳压。
在输入输出压差足够的情况下,也不应该用LDO,LDO的负载特性还是与普通线性稳压有差距的。

网友:
18到4v 我的天呀
这个压降太吓人了
直接用开关电源 dc-dc 模块

网友:
18V转4V的LO-DO好像不是很好哦,浪费太大了吧~~。

网友:
317应该也是可以从18V转为4V的,只是输出电流偏小,发热比较厉害。可以用电阻1K:470得到3.9V,如1K电阻串一个小的电阻再细调一下可得到4V。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了,是3362阻值太大了。换了个102T(最大1K)的3362就可以了。我对电源部分不是太了解感谢大侠么指点。结贴给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