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寻找适用于CC1100E的标准通信协议

楼主:
请问有没有适用于CC1100E等无线射频模块的标准通信协议,就比如485的modbus这样的,能定义标准的数据帧格式的,在线等答案,期待达人解惑

网友:
没人解答啊。问题太高深了。我先来顶一个吧,呵呵

网友:
楼主找Texas Instruments要吧

网友:
Texas Instruments的是专用的协议,不能算标准的,我想寻找一个标准的

网友A:
CC1100 好像是用于433M等段的ISM的芯片。

既然是ISM 频段用的IC, 一般都是都基本是采用自定义的协议标准。

TI 给的相关协议,也仅仅是TI自己定义的相关协议标准,不是国际性的。

目前大家都在自定义协议,最多就是有些行业在几个城市 统一一些,但在国际上,肯定没有统一的协议标准。

网友:
CC1100-中文
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ae1f0cd8ce2f0066f5332218.html

楼主可以看看。

网友B:
用zigbee2004协议应该行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C1100 好像是用于433M等段的ISM的芯片。

既然是ISM 频段用的IC, 一般都是都基本是采用自定义的协议标准。

TI 给的相关协议,也仅仅是TI自己定义的相关协议标准,不是国际性的。

目前大家都在自定义协议,最多就是有些行业在几个城市 统一一些,但在国际上,肯定没有统一的协议标准。
您好。您说的有些行业统一,那他们用的是什么协议呢?我在网上也搜索了很久,一直没有发现标准的协议,ZigBee协议没有支持433M频段,而且对MCU也有要求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zigbee2004协议应该行的。
您好。谢谢您的回复。我想用普通的MCU配合CC1100E用,这样的话ZigBee2004协议栈可以用吗,它好像对mcu有特殊的要求吧

网友:
如果普通的mcu应该外加存储芯片把协议存在外存中,比如用pic加外部的存储,再加cc1100,见有人做过,lz可以试试!

网友:
我说的是ZigBee协议

网友:
为什么我不懂,~~~~(>_<)~~~~

网友:
pTl5U9oTUmErhjtvXVyI0FnN90c8
顶啊顶啊
iSCh7pJdFgFjlyK2koqnexwKL13V

vRoAJjb6Gm37wiE83JvqwIqSYRtp
顶起来!

网友:
楼主做什么应用?我们有把zigbee裁剪然后移植在MCU+CC1100E平台上!

网友:
1100E是470-510M的。标准ZB无论是2004,2006还是2007都没有定义这个频段的。所以可以定义自己的标准的。

中国的电表的近距离无线是定义在这个频段的。有规约。可以参考国家电网的相应标准。

国际上以后会渐渐应用无线的M-Bus。日本也有一些规约用这个频段,但是很少有国内在用的。

网友:
适用于CC1100E的完整无线网络协议,并且开源的。只有zigbee。建议你去tinyos的官网看看tinyos是否已经支持了你的处理器。如果支持,你会比较省事,不支持,你就惨了,去移植zigbee协议栈的C代码吧。

网友:
NRF2401 NRF24L01 NRF905  CC1100 CC2500无线收发模块编程指南
RF903
特点:
(1) 433Mhz 开放ISM 频段免许可证使用
(2) 最高工作速率50kbps,高效GFSK调制,抗干扰能力强,特别适合工业控制场合
(3) 125 频道,满足多点通信和跳频通信需要
(4) 内置硬件CRC 检错和点对多点通信地址控制
(5) 低功耗3-3.6V 工作,待机模式下状态仅为2.5uA
(6) 收发模式切换时间 < 650us
(7) 模块可软件设地址,只有收到本机地址时才会输出数据(提供中断指示),可直接接各种单片机使用

,软件编程非常方便
(8) TX Mode: 在+10dBm情况下,电流为40mA; RX Mode: 14mA
(9) 标准DIP间距接口,7X2pin, 硬件管脚兼容RF905SE,无需修改底板,只需要升级软件即可
(10)RFModule-Quick-DEV 快速开发系统,含开发板
(11)增加了电源切断模式,可以实现硬件冷启动功能!
(12)SPI接口—功能强大、编程简单,与RF905SE编程接口类似。
(13) 增加了RSSI功能,通过SPI接口可以获取当前接收到的信号强度(0-255),可以供当前设备做出决策

,比如低于某个数值50可以报警,提示用户当前信号质量比较低等。
NRF905基本特性:
1.接收发送功能合一,收发完成中断标志
2. 433/868/915工作频段,433MHZ开放ISM频段可免许使用
3. 最高发射速率50KBPS,10dbm发射功率条件下,配置外置鞭状天线有效通信距离在300米左右。
4. 室内通信良好通信效果,4层之间可实现有效通信,抗干扰性能强,很强的扰障碍穿透性能。
5. 单次最多可发送接收32字节,并可软件设置发送/接收缓冲区大小2/4/8/16/32字节
6. 170个频道,可实现多点网络通讯,结合TDMA-CDMA-FDMA原理,实现无线网络通讯。
7. 内置硬件8/16位CRC校验,数据传输可*稳定,降低系统开发难度,。
8. 1.9-3.6V工作,低功耗,待机模式仅2.5uA.
9. 内置SPI接口,最高SPI时钟可大10M,也可通过I/O口模拟SPI实现。
N_RF905系列模块应用领域:
车辆监控、遥控、遥测、小型无线网络、无线抄表、门禁系统、小区传呼、工业数据采集系统、无线标签

、身份识别、非接触RF智能卡、小型无线数据终端、安全防火系统、无线遥控系统、生物信号采集、水文

气象监控、机器人控制、无线232数据通信、无线485/422数据通信等。
NRF2401A基本特性:
1.2.4Ghz 全球开放ISM 频段免许可证使用;
2.最高工作速率1Mbps,高效GFSK调制,抗干扰能力强,适合工业控制场合;
3.125 频道,满足多点网络通信需要;
4.内置硬件8/16位CRC校验和点对多点通信地址控制,结合TDMA-CDMA-FDMA原理,可实现无线网络通讯。

5.低功耗1.9 - 3.6V 工作,待机模式下状态仅为1uA ;
6.模块可软件设地址,只有收到本机地址时才会输出数据(提供中断指示),可直接接各种单片机使用

,软件编程非常方便;
7.收发完成中断标志,每次最多可发28字节;
8.内置专门稳压电路,使用各种电源包括DC/DC 开关电源均有很好的通信效果;
9.CLK,DATA,DR三线接口,软件编简单。
10.双通道数据接收,内置环行天线,开阔无干扰条件通信距离在100米左右。
NRF2401系列模块应用领域:
车辆监控、遥控、遥测、小型无线网络、无线门禁控制系统、小区短距离传呼、工业数据采集系统、无线

标签、身份识别、非接触RF智能卡、小型无线数据终端、安全防火系统、无线遥控系统、生物信号采集、

水文气象监控、机器人控制、无线232数据通信、无线数字音频、数字图像传输等。
NRF24L01基本特性:
1.2Mbit/s速率下接收时的峰值电流12.5mA
2.在2Mbit/s速率下@0dBm输出时的峰值电流11mA
3.掉电模式下的功耗400nA
4.待机模式下的功耗32uA
5.130us 的快速切换和唤醒时间
6.具有片内稳压器oltage regulators
7.可在1.9 to 3.6V低电压工作
8. MultiCeiverMT硬件提供同时6个接收机的功能,2Mbit/s 使得高质量的VoIP 成为可能
业界领先的低功耗nRF24L01特别适合采用钮扣电池供电的2.4G应用,整个解决方案包括链路层和

MultiCeiver功能提供了比现有的 nRF24XX 更多的功能和更低的电源消耗,与目前的蓝牙技术相比在提供

更高速率的同时,而只需花更小的功耗。
CC1100基本特性:
1.315、433、868、915Mh的ISM 和SRD频段
2. 最高工作速率500kbps,支持2-FSK、GFSK和MSK调制方式
3. 高灵敏度(1.2kbps下-110dDm)
4. 内置硬件CRC 检错和点对多点通信地址控制
5. 较低的电流消耗(RX中,15.6mA,2.4kbps,433MHz)
6. 可编程控制的输出功率,对所有的支持频率可达+10dBm
7. 支持低功率电磁波激活(无线唤醒)功能
8. 支持传输前自动清理信道访问(CCA),即载波侦听系统
9. 快速频率变动合成器带来的合适的频率跳跃系统
10. 模块可软件设地址,软件编程非常方便
11. 单独的64字节RX和TX数据FIFO
NRF1100模块应用领域:
NRF1100模块适用于极低功率UHF无线收发器,315/433/868和915MHz ISM/SRD波段系统,AMR-自动仪表读

数,电子消费产品,远程遥控控制,低功率遥感勘测,住宅和建筑自动控制,无线警报和安全系统,工业

监测和控制,无线传感器网络,无线唤醒功能,低功耗手持终端产品。

RF2500特点:
1.通信距离可以做到800M,
2. 体积小、具备无线唤醒功能,结合软件协议可以将功耗做得
很低,我们公司同时也提供2.4Ghz有源电子卡,并带有外壳.
典型应用场合:
门禁、考勤、物流
重要出入口场合:人员排队时候,防止读取排在第一位人员
后面其他人员的信息
(1) 2400-2483.5 MHz的ISM和SRD频段
(2) 最高工作速率500kbps,支持2-FSK、GFSK和MSK调制方式
(3) 高灵敏度(1.2kbps下-110dDm,1%数据包误码率)
(4) 内置硬件CRC 检错和点对多点通信地址控制
(5) 较低的电流消耗(RX中,13.3mA,250kbps,30dB 输出)
(6) 可编程控制的输出功率,对所有的支持频率可达1dBm
(7) 支持低功率电磁波激活功能
(8) 支持传输前自动清理信道访问(CCA),即载波侦听系统
(9) 快速频率变动合成器带来的合适的频率跳跃系统
(10) 模块可软件设地址,软件编程非常方便
(11) 标准DIP间距接口,便于嵌入式应用
(12) 单独的64字节RX和TX 数据FIFO
二、接口电路
(1) VCC脚接电压范围为1.9V-3.6V之间,不能在这个区间之外,超
过3.6V将会烧毁模块。推荐电压3.3V左右。
(2) 除电源VCC和接地端,其余脚都可以直接和普通的5V单片机IO口
直接相连,无需电平转换。当然对3V左右的单片机更加适用了。
(3) 硬件上面没有SPI的单片机也可以控制本模块,用普通单片机IO口模拟
SPI不需要单片机真正的串口介入,只需要普通的单片机IO口
就可以了,当然用串口也可以了。
(4) 9脚,10脚为接地脚,需要和母板的逻辑地连接起来
(5) 排针间距为100mil,标准DIP插针,如果需要其他封装接口,比如
密脚插针,或者其他形式的接口,可以联系我们定做。
(6) 与51系列单片机P0口连接时候,需要加10K的上拉电阻,与其余口
连接不需要。
(7) 其他系列的单片机,如果是5V的,请参考该系列单片机IO口输出
电流大小,如果超过10mA,需要串联电阻分压,否则容易烧毁模块! 如
果是3.3V的,可以直接和RF2500模块的IO口线连接。

各种无线模块应用文档大全 最全
欢迎大家登陆www.moreway.net下载。直接右键另存为即可!

就我个人经历,大家在无线选型上常会有的一些误区:

1,通信速率,比如很多公司是这样宣传的NRF2401速率是1MBPS,

   但,实际上这只是发射速率,而实际真正完成一次发送速率需要涉及到具体的功能,因为功能越复杂

,完成一次数据采集的时间就越长,所以也就直接影响到了整体数据传输速率,所以实际速率往往取决于

你所用的MCU的处理速度和功能复杂程度。此外在选型时,还要注意无线模块的工作模式切换时间,切换

时间越短,整体速率也就越快!

2,通信距离,大部分公司给的都是空旷通信距离,当然这在一定场合是可以参照的,但通信距离跟发射

功率、实际应用环境和天线直接有关系,所以只有匹配好才能使无线芯片的通讯距离达到最佳。

3,现在很多公司都推出带51内核的无线芯片,个人感觉这样的芯片并不实用,一方面需要专用的开发工

具,会需要一定的开发成本,二来还需要重新学习一种心的单片机有些浪费时间,而且一定程度增加了自

己的负担和开发难度,用自己最熟悉的单片机+无线收发芯片模块应该是最理想的开发模式,而且也大大

降低成本。

欢迎下载。

www.moreway.net

专业无线模块

手机:13758237754

QQ 253816584

官方淘宝(零售用途):moreway.taobao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