吃内存的问题!

楼主:
在OnTimer中实现如下代码:
CString sTm;
CTime time;
time = CTime::GetCurrentTime();
sTm.Format(_T("%d年%d月%d日 %02d:%02d"),time.GetYear(),time.GetMonth(),time.GetDay(),time.GetHour(),time.GetMinute());
m_ctrlTime.SetWindowTextW(sTm);//m_ctrlTime : Static Text控件变量
代码执行几分钟之后,发现它在不停吃地内存,过上段时间把内存就吃完了;原以为是sTm,time需要销毁造成的原因,但是后来改成m_ctrlTime.SetWindowTextW(_T("time"));之后,过了十几分钟(比以前时间长一些)之后又开始吃内存了。请各位指点迷津

网友A:
你的界面中有没有画界面的代码呀?

网友:
没有问题!
LZ所谓的吃内存的结果,是如何得出来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界面中有没有画界面的代码呀?

估计是其它原因引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问题!
LZ所谓的吃内存的结果,是如何得出来的?

LZ是怎么知道的?

网友:
这个代码很普通啊,怎么会吃内存呢?

网友:
这些都是局部变量,执行完后就释放了,不会造成内存泄漏的
估计是别的原因造成的吧

网友:
ultrapro
我在界面中写了Static Text背景透明的代码,并且设置了背景图,与这个有关系?
查看内存使用情况是用的一个叫MSView的小程序

网友:
是的,有可能是其他的AP吃内存啊

网友:
还有一点,我设置了一个变量,只要停止显示时间内存就没有变化,如果继续显示,那么内存就会以8KB的速度减少

网友:
你检查一下画图相关的操作。有没有分配的内存没有回收?

网友:
还有内存DC,可能会出现泄露

网友:
内存泻漏吧,问题不在你贴的这段代码上。你那边的ONPAINT干什么了?

网友:
找到原因了,获取HBRUSH的问题(OnCtlColor里面每次要刷新的时候需要获取控件的HBRUSH),我现在用一个变量保存HBRUSH,就不用每次去获取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