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文件系统一个奇怪的现象

楼主:
最近在做Wince5.0 SD卡的驱动,捣鼓了半个月,驱动做好了,文件的写入和读出都没问题,本来打算压力测试完毕后就结束这个工程,不料在进行压力测试的时候出现了错误,我的测试分为两种,分别为进行大文件写入读取和批量文件写入和读取,在做批量文件写入和读取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奇观的问题,大家往下看。。。

我的测试用例是这样的:通过一个循环向SD卡写入1000个4K大小的文件,但是每次写到500多个个文件的时候就出现错误,错误码是0x70,查了一下Error Code的定义,这个错误是指磁盘没有足够的空间,但事实上我的SD卡容量是16GB的,1000个4K文件只有不足4MB大小,不可能出现这个错误。刚开始我以为是驱动做的不好造成的,于是我把这个测试用例用在Nand Flash和U盘上面进行测试,同样的错误也出现了。U盘的驱动用的是微软的Storage Class Driver + OHCI,不应该有问题,假如有bug也不可能这么巧和我自己做的SDIO驱动出现相同的bug。
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这个问题?下面是我测试用例的一小段代码,大伙给瞧瞧:

for(DWORD dwIndex = 0; dwIndex < 1000; dwIndex ++){
    memset(fileName, '\0', sizeof(fileName));
    wsprintf(fileName, TEXT("\\Storage Card\\file_%04d.o"), dwIndex);
    fileHandle = CreateFile(...);
    if(fileHandle == INVALID_HANDLE_VALUE){
         ...
         break;
    }
    if(!WriteFile(fileHandle,... ...)){
         ...
         break;
    }
    if(fileHandle){
          CloseHandle(fileHandle);
    }
}
不知是我的测试用例有问题还是CE的文件系统有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顶顶~~大伙帮忙看看~~

网友:
1.你的soc是?
2.当出现error 0x70时,你的sd/nand/usb有任何error出现么?
3.用debug 版再测试

网友:
芯片是s3c2440,error 0x70出现后没有其他状况发生,CE没有死掉,测试程序可以再次运行,可以继续写入500多个文件。

网友:
你每次写入之前获取磁盘容量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