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N总线的开发问题

楼主:
最近老板让用CAN总线进行通信,硬件软件都要有,我是一头的雾水,想请教有没有人开发过,应该怎么来做呢?如果有资料那太好了,希望不吝赐教!谢谢

网友:
边干边学,可以选择带CAN的CPU或者用独立的sj1000.

网友:
嵌入式系统的CAN总线设计原理,楼主可以看一下。http://www.pcbodm.com/tech.asp?id=261
具体的应用网上有很多例程,搜一下就有了,我看eeworld里面也有,你可以下载看一下。

网友:
一般的来说:
www.verycd.com上搜索到相关技术文献或者软件PJ版DEMO版,用web xunlei下载,然后学习.进步.

网友:
AT89C51CC01 带CAN 功能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

网友:
以前用过SJA1000,不过现在单片机很多集成can 了,所以楼主找到这个单片机,然后看看手册,不会太难的。

网友:
CAN控制器使用时要注意:
初始化问题:主要设置工作方式、通讯速率、校验以及ID。
接收可以采用中断方式或者查询方式。建议楼主看看SJA1000的手册,了解具体寄存器的配置。

网友:
要是有51经验 直接看SJA1000的手册就行  对照着CAN协议

还有推荐学习STm32  有固件库 不需要自己写程序 简单一移植就行   STM8也有带CAN控制器的

网友:
  Freescale的都有自己的控制器的,当然,收发的还得自己外加。如1040之类。

网友:
调试的时候必须发送接收都有!否则会出错!

网友:
注意匹配电阻

网友:
有的模块带有can协议 有的就没有 最好选择一个好的mcu

网友:
去周立功网站上看看 ,飞利浦的东西他们代理的,资料还比较全

网友:
C8051F040自带can的单片机,51内核,上手比较容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