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sim300网络测试软件

楼主:
跪求sim300服务器端的测试软件!!!!!!
可以接受sim300的连接请求,接收gprs发送过来的数据。。。

网友:
好像有个叫scoket tool的可以收发GPRS数据

网友:
很多的。找一下就有。TCP&UDP测试工具。

网友:
我现在在用一个SIM300往服务器发送数据,具体指令如下:
AT
AT+CCID
AT+CGMR
AT+CSQ
AT+CGCLASS="B"
AT+CGDCONT=1,"IP","CMNET"
AT+CGATT=1
AT+CIPCSGP=1,"CMNET"
AT+CIPSTART="TCP","59.69.105.130","80"
CONNECT OK
AT+CIPSEND>
abc
SEND OK
但服务器上接收不到数据,还用另一个问题,在服务器上装一个TCP/UDP测试软件,端口号不管设成什么,AT+CIPSTART="TCP","59.69.101.130","80"  CONNECT OK,但是假如把80改成和服务器上端口号一致就连接不成功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忘高手指教,谢谢,急用

网友:
用网络调试助手吧,建立一个TCP服务器,然后就可以用sim300c直接通过TCP连接到这个服务器上了。如果你把sim300c的串口引出来,加以电平转换(如果符合TTL则也可以不转换),接到一个USB转串口的线上面,连接到电脑的USB口,就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来监测sim300c模块的串口数据了。

我正在做用单片机控制sim300c通过GPRS上网、与TCP服务器交换数据的项目。目前基本上已经做好了。如果楼主有需要,我们可以交流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