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检查文件是否损坏

楼主(2009-12-09):
如何检查文件是否损坏
如题,wince上如何检查文件是否被损坏了.
用CRC校验吗?
检查
wince
如何

网友A:
是否可以正确打开,关闭?是否可以对它进行正常的读写操作 看是否OK 初步测试是否可以 用CRC校验只是提供读写成功率

网友B:
看是什么文件,比如是一个DB文件,看能不能打开,能否操作里面的数据。

网友C:
有人用过TexTFAT文件系统吗? 断电是否会损坏文件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