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虾能告诉在下虚拟机到底是干什么用的

楼主:
经常听到虚拟机这个词确从来没有接触过…………不知道它到底有哪用?和微软的XP,win7 有啥不同的功能

网友:
虚拟机(Virtual Machine)指通过软件模拟的具有完整硬件系统功能的、运行在一个完全隔离环境中的完整计算机系统。

通过虚拟机软件,你可以在一台物理计算机上模拟出一台或多台虚拟的计算机,这些虚拟机完全就像真正的计算机那样进行工作,例如你可以安装操作系统、安装应用程序、访问网络资源等等。对于你而言,它只是运行在你物理计算机上的一个应用程序,但是对于在虚拟机中运行的应用程序而言,它就像是在真正的计算机中进行工作。因此,当我在虚拟机中进行软件评测时,可能系统一样会崩溃,但是,崩溃的只是虚拟机上的操作系统,而不是物理计算机上的操作系统,并且,使用虚拟机的“Undo”(恢复)功能,我可以马上恢复虚拟机到安装软件之前的状态。

目前流行的虚拟机软件有VMware(VMWare ACE)和Virtual PC,它们都能在Windows系统上虚拟出多个计算机,用于安装Linux、OS/2、FreeBSD等其他操作系统。微软在2003年2月份收购Connectix后,很快发布了Microsoft Virtual PC 2004。但出于种种考虑,新发布的Virtual PC 2004已不再明确支持Linux、FreeBSD、NetWare、Solaris等操作系统,只保留了OS/2,如果要虚拟一台Linux计算机,只能自己手工设置。相比而言,VMware不论是在多操作系统的支持上,还是在执行效率上,都比Virtual PC 2004明显高出一筹。 电脑一台变两台,学用Linux不再有后顾之忧。

网友:
虚拟机是用软件提供一个虚拟的硬件平台,在该平台上运行一个虚拟的操作系统。
和直接运行操作系统相比,虚拟机的好处在于你可以借助虚拟机来调试虚拟的操作系统,这样更安全并且高效
但是被虚拟的操作系统本身的运行速度要比直接安装的速度低。

网友:
百度不就得了。。

网友:
虚拟的硬件平台。。

网友:
就是让你在windows下玩linux的软件 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