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CE
9263中WINCE屏驱动怎么做

楼主(2009-09-01):
9263中WINCE屏驱动怎么做
买了一个微控VC9263-EK开发板,带了一个3.5寸的竖屏,但我现在要换用别的屏,应该怎样修改屏的驱动的呢?
开发

网友A:
最快捷方式,外包。
要不然就看懂LCD驱动结构,
比如硬件接口是否一致,位数是否一致,不一致就改动,驱动芯片是否一致,等等
换了LCD,bootloader也要修改,那么久先从bootloader开始吧,行场,像素时钟,等等,datasheet看清楚了。

网友B:
这个问题一句两句的说不清楚,你还是研究下,碰到具体的问题再来问吧。
首先得保证你的硬件能支持吧,不然连屏斗没办法接上去,或是接上屏了,也点不亮。
要外包的话联系我,我已经调过5块屏了,软硬件一个星期内都可以搞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