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编程中如何检测到挂起。

楼主(2010-06-18):
wince编程中如何检测到挂起。
我想在挂起的时候做个操作,但是不知道如何检测到挂起。
wince
编程
检测
如何
WindowCE

网友A:
wince 挂起是需要主动去调用OEMPoweroff,你可以在这个函数里添加你的代码

网友B:
应用程序中还是驱动中?

网友C:
应用程序中,谢谢

网友D:
一般是通过消息来通知应用的,例如:WM_SUSPEND
但是不确定,因为需要电源管理驱动的支持.

网友E:
不行啊,创建了这个消息还是不行,那位大佬看看啊??

网友F:
系统挂起前会执行IOCTL_HAL_PRESUSPEND这个KernelIoControl,底层会知道要挂起,应用层不清楚

网友G:
记得PM中有个API函数可以用来申请得到电源事件的消息吧,在PUBLIC\COMMON\OAK\DIRVERS\PM目录下有关于这个函数的使用样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