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卸载重装ce 6.0

楼主(2009-03-09):
如何卸载重装ce 6.0
我想把wince 6.0卸载掉然后重装, 但在"添加删除程序"里只看到了CE 6.0 SP1和CE 6.0 R2, 没有发现ce6.0或者platform builder, 我想保留vs2005, 怎么彻底卸载ce6.0呢?谢谢
卸载
wince
builder
如何
程序

网友A:
因为是公司的电脑, 已经装了很多软件了, 所以最好不要重装系统啊:-)

网友B:
把CE 6.0 SP1和CE 6.0 R2卸载了就行了

网友C:
貌似PB卸了重装成功率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