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shell替换问题

楼主:
想用自己的程序作为shell
wince启用时调用自己的程序

1、本来修改了注册表把explorer.exe换成自己的程序了,就是用注册表编辑器修改launch50=“myapp.exe”
在模拟器上是可以的,不知道真机上行不。请问这样做可行么

看有的帖子说wince的注册表分俩个一个hiv的一个ram的,要替换shell需要在PB里面烧制,就是修改hiv注册表

还有我想做一个小程序,CallShell.exe,首先查看存储卡是否包含我的程序,如果包含则调用执行,我的程序推出后就调wince自身的shell
否则直接调用wince的explorer.exe

急!!!!

网友:
这个是完全可行的,并且如果你不想关机保存注册表这个功能的话也不需要HIV注册表,只要是你build wince映像就行,直接把注册表改成launch50=“CallShell.exe” ,并且把这个CallShell.exe包含在你的nk.bin或者xip.bin
我们目前也是这样做的,开机自动启动Init.exe,先检查是否有可升级的程序,如果有就先升级,没有的话就查找FLASH盘符下是否有需要引导的程序,如果有就执行,如果没有就启动explorer.exe。

网友:
真机如果是hive注册表,LZ的做法是可行的,如果是基于ram的注册表,修改以后重启就还原了,所以是不行的

网友:
最好是用PB在定制系统的时候,将注册表写好

网友:
替换的目的是啥?

网友:
领导要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