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下自制软键盘,单击软键盘窗体原窗体怎样才能不失去焦点?

楼主:
如题,想做到如wince自带软键盘的效果,单击软键盘时不要让原有的焦点窗体失去焦点,这样用keyevent就能将相应的字符发到焦点所在控件上,网上有人说需要将软键盘窗体设置为Disable,但没讲如何在disable后,能获得鼠标的单击事件?请高人指点!!

网友A:
好像是软键盘窗体要设置一个属性,这样就可以不让原窗体失去焦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像是软键盘窗体要设置一个属性,这样就可以不让原窗体失去焦点的

是需要设置WS_DISABLED的属性

具体的,我也没看,LZ可以下载自由拼音的源代码来研究研究

网友:
To: Rockursoul
用noactivate不行,点击窗体后原窗体的焦点还是会失去

我查资料许多人介绍说要用鼠标钩子,把窗体设为disable然后用鼠标钩子去钩点击事件,来判断点击位置并执行相应的代码
,有人用过吗?

网友:
用函数SipShowIM(SIPF_ON)唤起软键盘
通过SetFocus(),设置原来的控件为当前焦点

网友:
楼主可以参考下面的API说明:
SHHandleWMActivate
SHHandleWMSettingChange
SHSipPreference

网友B:
我也需要实现一个这样的窗口,楼主实现了吗?
wince好象并不支持鼠标钩子啊,这个方法可能不行吧!
还有就是在win xp中的disabled窗口中能接收到wm-setcursor消息,但在wince中却收不到这个消息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需要实现一个这样的窗口,楼主实现了吗?
wince好象并不支持鼠标钩子啊,这个方法可能不行吧!
还有就是在win xp中的disabled窗口中能接收到wm-setcursor消息,但在wince中却收不到这个消息!

还没实现,找不到好方法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需要实现一个这样的窗口,楼主实现了吗?
wince好象并不支持鼠标钩子啊,这个方法可能不行吧!
还有就是在win xp中的disabled窗口中能接收到wm-setcursor消息,但在wince中却收不到这个消息!

加个塞~
我也要实现这个 不过是要在win xp中实现  请问你有什么办法吗?wm-setcursor这个消息有什么用啊?
谢谢~!!

网友:
因为将软键盘窗口设为disabled以后,窗口就接受不到鼠标消息, 但是可以接受到wm_setcursor消息, 通过这个消息来响应按键,发送vk消息!

网友:
挂钩子行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