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太清楚GPRS?

楼主:
最近公司要上一个项目:就是要将现场煤气仪表的数据通过GPRS发送到公司的服务器上。
我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还请大家给我讲解一下。先谢谢!

网友:
是不是一个单片机系统通过一个GPRS模块上网。连接上服务器。然后通过一些通信协议,如PPP等把数据上传上去。

网友:
主要实现PPP协议和简化的TCP/IP协议

网友:
不清楚,还需要了解的大侠们说说.

网友:
购买GPRS或CDMA模块,有SIMCOM的,华为,WAVECOM的等等。最好有集成TCP/IP协议栈。
需要一个服务器固定IP,编写上位机GPRS接收软件,接收数据存储数据库。

然后通过指令连接GRPS到服务器,通过指令发送数据到服务器中心,进行交互。

网友:
根据不过的GPRS模块,设计开发电路板。推荐SIMCOM的SIM300C模块,如果焊工不错,可以使用SIM300Z等。

网友:
俺最近也计划买个GSM/gprs来学习,不知道哪个好?

网友:
GRRS DTR上能运行我们编写的c程序吗?

网友:
这种类似的无线数据传输的项目已经很多了。.

数据中心采用普通的SOCKET SERVER就好了,这个很简单.。

关键是下面的传输设备,你们领导是让你买模块自己做,还是用现成的GPRS无线数传设备?直接串口接收数据,然后通过无线利用TCP/IP协议传输到服务器中心.

网友:
我这边有成熟的方案,你可以加我QQ或者MSN
QQ:1055958560
wxf0204@hotmail.com

网友:
这个你可以购买一个GPRS DTU  然后可以用别人的接口函数在自己的上位机上应用,看一下买的DTU的说明书就行了

网友:
服务器如何接收gprs发送过来的数据?

网友:
有两种方式:

1、直接用GPRS模块,自己开发。
优点:自由度高,成本低,集成度高。
缺点:开发周期长、系统稳定性差。

2、用经过二次开发的GPRS数传模块,如DTU等。
优点:开发周期短、快捷、效率高、成熟稳定
缺点:成本较高、集成度低

建议:熟悉无线编程,并且工期较长,采用第一种方案;不太懂,或工期较短时间紧张,采用第二种方案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,就是不知道数据格式是怎么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