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用51单片机开发个USB设备的问题

楼主(2009-09-09):
请教一个用51单片机开发个USB设备的问题
姑且称这个设备为“USB数据桥”吧。构思是这样的:
设想:一个连接设备,2个USB接口(USB1,USB2)。如果将2个移动存储设备分别接入这2个USB接口,可实现设备1的数据经USB1接口流经USB数据桥的USB2接口进入设备2。
实现:用普通的7号电池或纽扣电池提供数据驱动时所需的电压,尚不考虑使用液晶显示屏幕,可用3只二极管灯泡显示。比如红绿蓝3种颜色。红色代表数据传输出错,绿色代表数据正在传输,蓝色代表数据传输完毕。
同时需要附带一个开关,未按下开关前,USB数据桥处于断路状态,不检测设备,不消耗电源。按下开关后,USB数据桥处于工作状态,自动进行检测,未接入设备和只接入一个设备时,3只二极管不亮。
疑问:因为我是突然间萌发这个想法的,不知道脱离PC主机,能否实现这样的功能,如果可以的话,要用到什么样的芯片呢?需要什么样的设备?编程语言?
数据
设备
开发
接口

网友A:
用一个USB HOST的芯片,你的这个东西相当于USB HOST,所以首先要完成USB HOST的功能,至于两个接口文件的拷贝过程就要自己来写了,感觉还是挺复杂的

网友B:
我觉得电源方面要好好考虑一下
这个涉及一个host和一个slav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