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我看看我的HIVE 注册表哪里有设置不对,调用注册表编辑器修改键值后不能永久保存!

楼主:
FAT文件系统加载成功,能看到NAND FLASH盘符(FriendlyARM),但是调用注册表编辑器修改的注册表信息,系统重启后就没了。看网上都是说,启动要用的以及文件系统放到BOOT.hv里面,其它的存于SYSTEM.HV中就可以的。而且我WINCE中的HIVE组件也加了的,不知道哪里还需要改动?注册表编辑器是regedit.exe,友善给的!
注册表有关HIVE部分的信息如下:
; @CESYSGEN IF FILESYS_FSREGHIVE
; HIVE BOOT SECTION
[HKEY_LOCAL_MACHINE\init\BootVars]
        "SYSTEMHIVE"="Documents and Settings\\system.hv"
        "PROFILEDIR"="Documents and Settings"

"Start DevMgr"=dword:1
"DefaultUser"="default"     ;HC HIVE
; END HIVE BOOT SECTION
; @CESYSGEN ENDIF FILESYS_FSREGHIVE

; HIVE BOOT SECTION

;
; Support BINFS Section
;
; Add BinFS to partition table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PartitionTable]
    "21"="BINFS"
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BINFS]
        "Folder"="BINFS"
        "FriendlyName"="Bin FileSystem"
        "Dll"="binfs.dll"
; MountFlags:
; 0x10 specifies that this file system is to be mounted as an external
;      ROM filesystem shadowing the \windows directory
; 0x1 specifies that the mountpoint \BINFS is to be hidden
;
        "MountFlags"=dword:11
        "BootPhase"=dword:0

;
; Entries to load the block driver that BINFS uses
; This is dependent on what device is used
;
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AutoLoad\FlashDrv]
    "DriverPath"="Drivers\\BlockDevice\\FlashDrv"
    "LoadFlags"=dword:1
    "MountFlags"=dword:11
    "BootPhase"=dword:0
         "Flags"=dword:1000

[HKEY_LOCAL_MACHINE\Drivers\BlockDevice\FlashDrv]
    "Prefix"="DSK"
    "Dll"="FLASHDRV.dll"
    "Order"=dword:0
    "Ioctl"=dword:4
    "Profile"="FlashDrv"
    "FriendlyName"="MS Flash Driver"
    "MountFlags"=dword:11
    "BootPhase"=dword:0
    "Flags"=dword:1000

; Bind BINFS to the block driver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Profiles\FlashDrv]
    "DefaultFileSystem"="BINFS"
    "PartitionDriver"="mspart.dll"
    "AutoMount"=dword:1
        "AutoFormat"=dword:1
        ;"AutoMount"=dword:0
    "AutoPart"=dword:1
    "MountFlags"=dword:11
    "Folder"="FriendlyARM"
    "Name"="Microsoft Flash Disk"
    "BootPhase"=dword:0
    "Flags"=dword:1000
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Profiles\FlashDrv\BINFS]
    "MountFlags"=dword:11
    "Flags"=dword:1000

; Keep FATFS from trying to shadow \Windows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Profiles\FlashDrv\FATFS]
    "MountFlags"=dword:2
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FATFS]
    "MountFlags"=dword:0

IF TODO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AutoLoad\Relfsd]
    "Dll"="relfsd.dll"
    "Paging"=dword:0
    "LoadFlags"=dword:1
ENDIF TODO

; END HIVE BOOT SECTION

; HIVE BOOT SECTION
[HKEY_LOCAL_MACHINE\Drivers\Resources\IRQ]
        "Identifier"=dword:1
        "Minimum"=dword:1
        "Space"=dword:20
        "Ranges"="1-0x20"
;        "Shared"=""

[HKEY_LOCAL_MACHINE\Drivers\Resources\IO]
        "Identifier"=dword:2
        "Minimum"=dword:0
        "Space"=dword:10000
        "Ranges"="0-0xFFFF"
; END HIVE BOOT SECTION

网友:
貌似你以上的设置需要使用Mulitpple XIP Image形式,你的是吗?
如果说错了请高手指正。
我的没通过BINFS保存注册表,而是保存到WINCE启动后的NANDFLASH的一个可见盘符里边了,hive base registry用起来没问题,但是用此方法后ActiveSync连接不上了。

网友:
; @CESYSGEN IF FILESYS_FSREGHIVE
; HIVE BOOT SECTION
[HKEY_LOCAL_MACHINE\init\BootVars]
"SYSTEMHIVE"="Documents and Settings\\system.hv"
"PROFILEDIR"="Documents and Settings"

"Start DevMgr"=dword:1
"DefaultUser"="default"    ;HC HIVE
是否是这儿缺少"RegistryFlags"=dword:1

网友:
   楼上正解,原来修改后的注册表键值,需要FLUSH 到存储设备中的。原先没有设置RegistryFlags,相当于是 flush the registry nondeterministically,即不确定的。而设置为1后,则变成aggressive,即主动的了。
   看了一下PB heip 里面关于HIVE 存储信息的内容,建议如果系统存在永久性存储,则最好不用aggressive flush,减少后台操作,以提高系统信能,在这种情况下,可以调用RegFlushKey函数来FLUSH。

网友:
请教下,我的注册表和楼主的一样!为什么我添加了hive注册表项后系统就起不来了呢???

网友:
想问一下楼主,既然"DefaultFileSystem"="BINFS"
那么后面还有的关于FAT文件系统的设置有什么作用呢?
因为我的NAND驱动里"DefaultFileSystem"="FATFS",我是不是必须改成BINFS才能实现HIVE注册表啊?
望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