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m9000的初始化问题

楼主(2009-08-25):
dm9000的初始化问题
{
//while (1)
{

网友A:
下个dm9000dbg.c
看一下吧 如果硬件没问题的话

网友B:
我在测试的时候总感觉phy的软件复位没管用,因为在上电时我对phy的某个寄存器进行操作了一下,等软件复位后它并没有恢复初始值,您看有可能是哪的问题呀?因为刚开始接触网卡驱动,好多东西都不懂,望多多赐教,不胜感激!

网友C:
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,我看uboot初始化的时候还加入了MAC的地址的设置,但是我设置了还是不行啊,一点反应都没有

网友D:
多谢各位的帮助,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,原来是复位信号没弄好!

网友E(2009-12-15):
不知道您的问题解了没,您的问题具体我不太清楚,不过我们公司是DIVACOM在中国区域的总代理,从03年以来一直专注于做DM9000,dm9161及DIVACOM全线产品,通过我们可以的到原厂的工程师做技术支持,当然,是免费提供的,我想我可能帮得上您的忙 您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QQ:1259987438 电话:027-87163610 (0)13554272382 王洪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