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修改Wince的开机界面,改成和手机的功能菜单一样,要怎么办?

楼主:
请问如何修改Wince的开机界面,改成和手机的功能菜单一样,要怎么办?

网友:
开机界面
http://hi.baidu.com/ghssoft/blog/item/44bb7d0e6f2d2bcd7acbe1e4.html

网友:
自己做个UI按照手机界面做。然后修改不启动explorer启动你的程序,就ok了。

网友A:
我的做法是把explorer给改得面目全非,仅供参考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做法是把explorer给改得面目全非,仅供参考。。。。

the same to yo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