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码管电子钟的开机显示,

楼主:
我想叫开机的时候初始化位00—00—00;
我感觉自己写的很麻烦的,希望大家给个简单的。
#include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char num;
uchar code table[8]={0x03,0x03,0xfd,0x03,0x03,0xfd,0x03,0x03};//00-00-00
uchar code table1[10]={0x03, 0x9f, 0x25, 0x0d, 0x99, 0x49, 0x41, 0x1f, 0x01, 0x09}; //0-9
void delay(uint del)
{
        uchar i, j;
        for(i=0; i         for(j=0; j<=148; j++);

}
//***************开机显示 00-00-00 *************
void init ()
{
           P2=0x80;
          P0=table[0];
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P2=0x40;
          P0=table[1];
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P2=0x20;
          P0=table[2];
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P2=0x10;
          P0=table[3];
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P2=0x08;
          P0=table[4];
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P2=0x04;
          P0=table[5];
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P2=0x02;
          P0=table[6];
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P2=0x01;
          P0=table[7];
          delay(5);

}
void main()
{
   while(1)
   {
      init();
        }
}

网友:
#include  记得添加这个文件,否则用不了左移指令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char num;
uchar code table[8]={0x03,0x03,0xfd,0x03,0x03,0xfd,0x03,0x03};//00-00-00
uchar code table1[10]={0x03, 0x9f, 0x25, 0x0d, 0x99, 0x49, 0x41, 0x1f, 0x01, 0x09}; //0-9
void delay(uint del)
{
uchar i, j;
for(i=0; i for(j=0; j <=148; j++);

}
//***************开机显示 00-00-00 *************
void init ()
{                   uchar i,b;
b=0x80;
for(i=0;i<8;i++)
    { P2= b;
          P1=table;
          b=  _cror_ (b,i) ;
delay(5);
        }
void main()
{
  while(1)
  {
      init();
}
}

网友:
给楼上的建议:
1.如果不是必须,最好不使用芯片专用的指令。如_cror_ (b,i) ;这样会给你的代码移植带来问题
2.C语言提供了左右移的运算符:<<和>>,有兴趣的话,你可以比较一下它和_cror_ (b,i) ;的驱别

要是可能,要不你写一个用C运算符下的版本?

呵呵

网友:
建议都用数组,用一个for循环,从数组中还是比较快的,用左右移动的也可以

网友A:
引用楼主 kangyonghui 的回复:
//***************开机显示 00-00-00 *************
void init ()
{
? ? ? ? ? P2=0x80;
? P0=table[0];
? delay(5);
? P2=0x40;
? P0=table[1];
? delay(5);
? P2=0x20;
? P0=table[2];
? delay(5);
? P2=0x10;
? P0=table[3];
? delay(5);
? P2=0x08;
? P0=table[4];
? delay(5);
? P2=0x04;
? P0=table[5];
? delay(5);
? P2=0x02;
? P0=table[6];
? delay(5);
? P2=0x01;
? P0=table[7];
? delay(5);
}

用for循环就可以实现了.

void init()
{
  uchar i;
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   P2=1<<(7-i);
     P1=table[i];
     delay(5);
  }
}
}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引用楼主 kangyonghui 的回复://***************开机显示 00-00-00 ************* void init () { ? ? ? ? ? P2=0x80; ? P0=table[0]; ? delay(5); ? P2=0x40; ? P0=table[1]; ? delay(5); ? P2=0x20; ? P0=table[2]; ? delay(5); ? P2=0x10; ? P0=table[3]; ? delay(5); ? P2=0x08; ? P0=table[4]; ? delay(5); ? P2=0x04; ? P0=table[5]; ? delay(5); ? P2=0x02; ? P0=table[6]; ? delay(5); ? P2=0x01; ? P0=table[7]; ? delay(5); }
用for循环就可以实现了.
C/C++ codevoid init()
{
  uchar i;for(i=0;i<8;i++)
  {
     P2=1<<(7-i);
     P1=table;
     delay(5);
  }
}
}

下载到板子里面没有显示啊,好像不对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给楼上的建议:
1.如果不是必须,最好不使用芯片专用的指令。如_cror_ (b,i) ;这样会给你的代码移植带来问题
2.C语言提供了左右移的运算符: < <和>>,有兴趣的话,你可以比较一下它和_cror_ (b,i) ;的驱别

要是可能,要不你写一个用C运算符下的版本?

呵呵

恩,的确用>>好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