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下读写IIC设备的奇怪问题

楼主:
我写了一个IIC流接口驱动程序,用来读写EEPROM 24C02(U1)及另一片IIC接口的器件(U2)。这两个器件的A0A1A2的地址是不同的,用的是轮论的方式进行收发数据。奇怪的是,当我连续读IIC接口U2时(一次读一个字节),系统会出现变缓或死机现象。当我用同样的方法读(24C02)U1时却又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
  请大侠们指点迷津!

网友:
这是不是IIC总线死锁现象。我测量下这时的SDA,SCL信号,SDA=0,SCL=1。

网友:
看不到程序,没法判断是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楼主是怎么实现的 能探讨一下马

网友A:
看不到程序,只能猜测:既然是查询方式,问题可能是出在ACK位上,是否有类似循环等待的语句,导致CPU占用率过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看不到程序,只能猜测:既然是查询方式,问题可能是出在ACK位上,是否有类似循环等待的语句,导致CPU占用率过高?

网友:
谢谢各位,问题解决了。问题就出在ACK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