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高手谁用过这个消除脉冲沿抖动电路

楼主:
     最近为消除脉冲抖动而郁闷,从一个网站上看到一个消除脉冲沿抖动电路,让各位大侠看看,可不可以起作用,有谁用过这个??

网友:
用个电容接上去是否有效呢,我看俺的开发板上的按钮都有的。

网友A:
那个是振铃不是抖动,如果是信号抖动那就牛B了
要消除振铃首先保证驱动端与接收端的阻抗匹配,布线尽量减小分布电容和杂散电感
对开关电源上的振铃可用阻尼的方法减小

网友:
?没有看到图片,不知道为什么?

网友:
http://www.billding.cn/psee.asp?news_id=2936

试一下这个,以前我们用过,不过后来改了一点点,不改貌似也可以用的。我以前做的资料都没有了,可惜

网友:
多谢多谢,呵呵,我试一下,我找的图和你这个是一样的,就是R2和C2不知道应该取多少,是根据具体的频率按照RC时间常数那个公式算得吗?我的频率是1.83KHz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是振铃不是抖动,如果是信号抖动那就牛B了
要消除振铃首先保证驱动端与接收端的阻抗匹配,布线尽量减小分布电容和杂散电感
对开关电源上的振铃可用阻尼的方法减小

呜呜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