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USB摄像头驱动成功,结果实时视频速度太慢

楼主:
这是一个大喜又大悲的结果,前天搞定了6410下USB摄像头驱动,可以捕获320X240 YUV420格式图像,昨天修改成了实时视频流的程序,结果大失所望,S3C6410的USB HOST是USB1.1协议的,全速12Mbps,所以我想获取30FPS的图像很难呀,实际测试结果是160MS一帧,如果加上获取的YUV->RGB解码处理的话,实时性完全没有。本来搞定了6410的CAMIF摄像头接口,想做个USB摄像头用双摄像头,路途有点遥远呀。6410上倒是有个USB OTG,支持USB2.0,不过官方提供的USB OTG只有DEVICE的支持,没有HOST的BSP,请教路过的朋友,能否有好的建议。

网友:
webcam 这个驱动网上很多啊,uvc host驱动,兄弟我现在在搞device,头都晕了。又没资料郁闷啊

网友:
1) QVGA 分辨率, YUV420格式在USB HOST 1.1的嵌入式设备上, 达到30fps是不可能的。 具经验,USB HOST 1.1传输速率大概为300K Byte~1MByte。
2) 如果你的CAMERA SENSOR支持JPEG输出, 那USB带宽问题就解决了, 同时6410端也要加入实时解JPEG的处理。
3) 6410的USB 2.0 OTG支持 2.0的HOST? 记忆中似乎该OTG只是2.0 DEVICE+ 1.1 HOST而已。
4)外加USB 2.0 HOST CHIP这种方式就不要去考虑了, 驱动的开发和调试都太复杂。

网友:
我使用的是OV511+ 摄像头控制器和OV7620 摄像头芯片,最近写论文的时候到时想到了解决方案。由于使用USB1.1 的HOST连理论速度都不能达到 30FPS 320X240的图像传输,但是庆幸的是OV511+具有一个OMNICE模块,是一个图像压缩的硬件,由输入图像分辨率预测器、图像像素值量化器和编码器构成,支持用户编程下载一个编码表到芯片,其压缩比率高达8:1,也就是说对于320 X 240分辨率,视频格式YUV420,数据量为153600 bytes的图像来说,原始图像传输的实际时间未200MS,压缩以后获取一幅图像的时间缩短为25MS,也就是可以达到40FPS的帧率,当然不可能这么高,因为还需要解码。根据OV511+数据手册上说,使用OMNICE后,不仅可以达到理想的帧率,还能够在低速CPU上快速解码。感觉还不错,现在就是在困惑不会用,数据手册说得点到为止,希望同志们指点。

网友:
to oc003:
>4)外加USB 2.0 HOST CHIP这种方式就不要去考虑了, 驱动的开发和调试都太复杂。
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?谢谢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