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XD调试为何加载不了某些源文件

楼主:
在工程中有loader.c源文件,但进入AXD调试环境后不能自动加载该文件和其他几个源文件。调试到loader.c的函数部分时,看到的是一些汇编代码。请问各位大侠,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是什么,该如何解决?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ADS编译时源文件的路径是否不太明确呢?

网友A:
ADS编译是有没有一些警告?看看警告都说了什么。

网友B:
把设置中的 Target_Path先删除之后再重新添加以下, 看是否OK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DS编译是有没有一些警告?看看警告都说了什么。

谢谢大侠提醒。
编译过程有3个警告,但没有看到与路径相关的信息。其中有一个警告为:
Cannot find argument'Init'
发现Init.s文件中的Init段的AREA Init,CODE,READONLY和其他几条汇编语句为灰色,请问大侠灰色代表什么意思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设置中的 Target_Path先删除之后再重新添加以下, 看是否OK了

我在ADS中没有找到Target_Path选项,只有Access Paths这个选项。请你再详细地说明一下设置的路径。

网友:
更改ADS编译的路径,只要是配置下编译的include 等。 楼主找下。

另外你还有可以ADS自己照不到的文件,自己搜索到,复制到工程的当前目录下。

2种办法都可以

网友:
我说错了,不好意思。。。
就是Access Paths选项。。。

网友B:
ADS加文件目录很方便,你直接拖进去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ADS编译是有没有一些警告?看看警告都说了什么。

谢谢大侠提醒。
编译过程有3个警告,但没有看到与路径相关的信息。其中有一个警告为:
Cannot find argument'Init'
发现Init.s文件中的Init段的AREA Init,CODE,READONLY和其他几条汇编语句为灰色,请问大侠灰色代表什么意思?

你这个是错误,而不是警告吧?
这个和灰色不灰色没有关系吧,我记得 .s文件中 两个单引号之间的内容就是灰色的。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DS加文件目录很方便,你直接拖进去。。。

谢谢ialwaysgo的回复。
编译时,在ADS工程目录下的源文件是全的,并不缺哪个文件。我的问题是进入AXD调试环境后找不到.c文件的SOURCE,目前没有调试环境,我明天再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楼主 ljdtj 的回复:
在工程中有loader.c源文件,但进入AXD调试环境后不能自动加载该文件和其他几个源文件。调试到loader.c的函数部分时,看到的是一些汇编代码。请问各位大侠,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是什么,该如何解决?

编译器优化关掉了吗?

网友:
多谢FLandY1982大侠指点。编译器优化设置确实和以前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