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为什么代码烧入flash中只能实现部分功能?

楼主(2009-03-25):
求助:为什么代码烧入flash中只能实现部分功能?
arm7 44b0,裸机调试。
用flashpgm将ads生成的.hex文件烧入flash中,只能实现在sdram中调试实现的功能中的一部分。
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?
同样的板子,同样的设置,我烧板子光盘里提供的三星测试.hex文件时,功能就实现得很稳定。ads相关的所有设置我已经仔细检查过很多遍了,完全照三星测试工程的设置来,我自己的.hex文件比三星测试的.hex文件还小一点点。
还有就是我怀疑是自己的代码烧入flash后,没办法进入外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,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吗?
高手帮忙看看,谢谢!!
FLASH
程序

网友A:
你自己的.hex文件的代码是谁提供的??你为什么不怀疑是你的代码问题呢?

网友B:
我的代码是自己编的,.hex文件是用ads生成的,用flashpgm烧入flash中。
在sdram下调试很正常很稳定,但烧入flash就只能实现部分功能了。
现在不知道怎么去查找原因,是有什么设置不对吗?能用ads调试在flash中运行的代码吗?

网友C:
后来在ARM9板子上调了,没再在ARM7上调。
ARM9板子上,需要选择从NAND FLASH还是NOR FLASH启动的问题。
把代码烧到NOR FLASH里面就可以实现代码的全部功能了。
烧写的是bin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