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at16 文件系统问题

楼主(2009-06-24):
fat16 文件系统问题
如果我打开一个了一个文件 比如 c:\dirA\dirB\CCC.TXT
对这个文件进行读写操作
我如果关闭这个文件 c:\dirA\dirB\CCC.TXT
是不是就可以进行fat unmount 的操作了,还需要释放目录一说吗?
说的简单点就是fat文件系统有“释放目录”这一说法吗?
系统
目录

网友A:
文件系统中 目录和文件是等价的,都有打开关闭操作。 你的释放目录的意思可以理解为“关闭”目录吗?可以的话就是有,不可以的话我就不知道。

网友B:
我的意思是 我打开了目录当中的文件,是按照全路径打开的,如果再按照全路径关闭文件,文件所在的目录是不是也被关闭了?

网友C:
说的简单点就是fat文件系统有“释放目录”这一说法吗?
-----> 关闭操作句柄.

网友D:
该卷上打开的所有句柄都关闭后才能卸载卷。目录也可以作为文件来打开,如果有程序打开了某个目录,或者打开了某个目录的查找功能,或者将某个目录设置为进程的当前目录,则不能卸载卷。

网友E:
感谢回答,是不是目录和文件是同等级的,我如果直接打开的是文件,那么我关闭文件时,目录也被关闭了,如果我打开的是目录那么就需要关闭目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