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5.0挂接IDE硬盘的疑惑?

楼主:
WinCE5.0挂接IDE硬盘的疑惑?
有个项目,想使用IDE44pin接口挂接最少64GB的外部存储器,现有如下问题和大家讨论:
1.工作电压:
现在手头上的IDE电路是直接从S3C2440上IO口引出,鉴于3.3V的IO电压,似乎不能正常驱动一般5V供电的硬盘,对不?对于一般的磁盘式硬盘(才用温彻斯特硬盘结构),是不是工作功耗比SSD硬盘的大,3.3V的供电电压能否使其正常工作?
2.CE硬盘:
现在市面上有种CE硬盘(消费类电子产品硬盘,全称为consumer electronics HDD),说这类硬盘通常用于DVR ,PVR等产品,这种硬盘不光可以应用于数字录像机,也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游戏终端、音乐播放器、家庭媒体中心的。与普通硬盘相比,这类硬盘具备容量大,散热量低,噪音小,能够长期连续工作等特性。但是为了满足影音播放的效果,所以在某些程度上它忽略了数据准确性带来的延迟,从而带来更好的视听效果。 这样是不是不适宜做资料存储容器的功能?

3.IDE接口的1.8寸笔记本硬盘和SSD固态硬盘
1.8寸的笔记本硬盘和SSD固态硬盘,是不是可以在3.3V/5V供电和电平下自适应工作?
SSD固态硬盘,现在价格还是比较高,不知道大大家有何建议?

请各位对,WinCE5.0挂接IDE硬盘方案,提出自己的看法

网友A:
  对了,CE-ATA(CE硬盘所使用的接口),好像是和一般的IDE44pin上不兼容,不知道那里有CE-ATA的资料?
    同时,CE——ATA转IDE44pin的转接电路是否方便设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对了,CE-ATA(CE硬盘所使用的接口),好像是和一般的IDE44pin上不兼容,不知道那里有CE-ATA的资料?

http://www.ce-ata.org/specifications.asp
这里是CE-ATA的官方网站,有下载相关资料

网友:
SSD的功耗一定比传统的小 但是容量和价格还是比较高

网友:
http://www.51nb.com/forum/viewthread.php?tid=690456
有人说:
CE是扁平的1.8寸硬盘接口,要用排线跟主板连
不是SATA,还是老式的PATA。

这样的说法对不?

网友A: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2530642.htm

CE-ATA直接取用MMC 4.0版记忆卡标准所定义的接脚及电气界面;

ZIF接口,通过查看深圳金胜电子科技公司的SSD产品说明书,发现ZIF接口基本和IDE44pin接口兼容,但是就是引脚顺序不太一样

网友:
以下具体的IDE电路:

这个IDE的接口,VCC是5V的,但是由于成本问题,开发板对那些IDE信号口没有接缓冲电路,是芯片直接出来的,3.3V供电,所以现在想把电源改成3.3v的,这样改动的就少很多.应该可以直接使用1.8寸之类3.3V供电的硬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2530642.htm

CE-ATA直接取用MMC 4.0版记忆卡标准所定义的接脚及电气界面;

ZIF接口,通过查看深圳金胜电子科技公司的SSD产品说明书,发现ZIF接口基本和IDE44pin接口兼容,但是就是引脚顺序不太一样

网上一搜,很多都把CE-ATA接口和ZIF/ZIF2接口当成一回事,不过看了相关资料,知道应该还是不同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接口类型!

网友:
这个帖子好,收藏了

网友:
昨天在石牌西的金桥电脑城,淘了个60GB的三星1.8寸 CE接口硬盘和CE转IDE转接口和一个CE接口的USB硬盘盒,在XP下USB移动硬盘可以正常使用。
但是挂接上CE就是没有反应,准备看看Linux下是怎样的情况...

网友:
现在使用配置有IDE组件的Linux镜像测试,还是无法加载IDE硬盘,真是怪了!
都已经是使用3.3V供电的1.8寸硬盘了,就是为了配合开发板IDE接口(S3C2440IO口直接引出)的3.3V电平,郁闷中...

网友B:
2.5寸以下的IDE硬盘大都是3.3V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.5寸以下的IDE硬盘大都是3.3V的

是阿,不过看来1.8寸的硬盘在市面上还是没有流行开,在二手市场问,都没几个懂或有货。

现在怀疑是不是开发板的电流驱动力不够,下一步往这方向查查原因...

网友:
    经过比对把1.8寸硬盘做成移动硬盘挂接到PC上正常工作时的电流,把它挂接到S3C2440开发板的IDE接口上,两者的工作电流差别不大,说明工作电流可以满足要求。
   目前开发板上IDE缺少缓冲电路,不知道以下这种缓冲电路是否可行?

网友:
楼上的图发错了,应改是下面这个:

网友:
1.8" 可以在3.3/5V下工作,电流几乎一样,基本都小于500mA,建议除了原供CPU的IO电压,最好另外用一路3.3V供硬盘,因为硬盘开始操作的瞬间,电压波动很大。

你的缓冲是正确的,避免了硬盘对系统总线的反向影响。

网友:
   鉴于S3C2440芯片没有IDE的控制芯片,且根据多方请教得知使用S3C2440使用IO口模拟IDE接口效果不理想,这个外接大容量存储器的项目将不使用IDE接口。
   使用USB接口方案。
   结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