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例子看不明白

楼主:
/*
打问号的地方不明白,希望大家给加下注释,谢谢了
这是一个蜂鸣器的程序(运行在arm9(mini2440)上的Linux下)
*/
#include
#include
#include
#include

#define PWM_IOCTL_SET_FREQ                1
#define PWM_IOCTL_STO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

#define        ESC_KEY                0x1b

static int getch(void)
{
        struct termios oldt,newt;
        int ch;

        if (!isatty(STDIN_FILENO)) {
                fprintf(stderr, "this problem should be run at a terminal\n");
                exit(1);
        }
        // save terminal setting
        if(tcgetattr(STDIN_FILENO, &oldt) < 0) {
                perror("save the terminal setting");
                exit(1);
        }

        // set terminal as need
        newt = oldt;
        newt.c_lflag &= ~( ICANON | ECHO );//???为什么设置为除了这两个属性外的其他所有属性
        if(tcsetattr(STDIN_FILENO,TCSANOW, &newt) < 0) {
                perror("set terminal");
                exit(1);
        }

        ch = getchar();

        // restore termial setting
        if(tcsetattr(STDIN_FILENO,TCSANOW,&oldt) < 0) {
                perror("restore the termial setting");
                exit(1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ch;
}

static int fd = -1;
static void close_buzzer(void);
static void open_buzzer(void)
{
        fd = open("/dev/pwm", 0);
        if (fd < 0) {
                perror("open pwm_buzzer device");
                exit(1);
        }

        // any function exit call will stop the buzzer
        atexit(close_buzzer);
}

static void close_buzzer(void)
{
        if (fd >= 0) {
                ioctl(fd, PWM_IOCTL_STOP);
                close(fd);
                fd = -1;
        }
}

static void set_buzzer_freq(int freq)
{
        // this IOCTL command is the key to set frequency
        int ret = ioctl(fd, PWM_IOCTL_SET_FREQ, freq);//???ioctl函数的功能和参数的含义(第二个和第三个参数)?
        if(ret < 0) {
                perror("set the frequency of the buzzer");
                exit(1);
        }
}
static void stop_buzzer(void)
{
        int ret = ioctl(fd, PWM_IOCTL_STOP);//功能????
        if(ret < 0) {
                perror("stop the buzzer");
                exit(1);
        }
}

int main(int argc, char **argv)
{
        int freq = 1000 ;

        open_buzzer();

        printf( "\nBUZZER TEST ( PWM Control )\n" );
        printf( "Press +/- to increase/reduce the frequency of the BUZZER\n" ) ;
        printf( "Press 'ESC' key to Exit this program\n\n" );

        while( 1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t key;

                set_buzzer_freq(freq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 "\tFreq = %d\n", freq );

                key = getch();

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) {
                case '+'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freq < 20000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eq +=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'-'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freq > 11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eq -= 10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ESC_KEY:
                case EOF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op_buzze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it(0);
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:
ioctl是用户态操作内核态设备驱动的接口,随便翻本Linux设备驱动的书都会讲的很清楚。

网友:
ioctl是具有固定的功能,还是由驱动程序觉得它的功能,或者说是在驱动中自由的实现它?
引用 网友A:
ioctl是用户态操作内核态设备驱动的接口,随便翻本Linux设备驱动的书都会讲的很清楚。

网友:
ioctl是程序员可以自己设定的功能,可以定义自己的消息进行处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