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中如何把常量数组放在代码段?

楼主:
现在有个很大的常量数组const int testdata[1000],为了节约内存,想把他放在代码段里面。

请问需要怎么申明?以前在单片机里面字节加个code前缀就可以了,ARM里是怎么实现的?

RO数据区就是代码段吗?

网友:
It's dependent on your compiler.

In general, you can write like as

For local variable
static const int testdata[1000]=...
For global variable
const int testdata[1000]=....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网友:
×××   FUNCTION
...
LTORG
ALIGN 16
RUNMODE_ARRAY
    DCB           "26 MHz", 0            ; L=0
    ALIGN 8
    DCB           "26 MHz", 0            ; L=1
    ALIGN 8
    DCB           "26 MHz", 0            ; L=2
    ALIGN 8
    DCB           "39 MHz", 0            ; L=3
    ALIGN 8
    DCB           "52 MHz", 0            ; L=4
    ...

ENDFUNC

网友:
看不太明白你写的

引用 网友A:
×××  FUNCTION
...
LTORG
ALIGN 16
RUNMODE_ARRAY
    DCB          "26 MHz", 0            ; L=0
    ALIGN 8
    DCB          "26 MHz", 0            ; L=1
    ALIGN 8
    DCB          "26 MHz", 0            ; L=2
    ALIGN 8
    DCB          "39 MHz", 0            ; L=3
    ALIGN 8
    DCB          "52 MHz", 0            ; L=4
    ...

ENDFUNC

网友:
代码段是RO Code, const数据在RO Data内

只要是在RO段就可以节省内存吧

网友:
这是个汇编函数,除去汇编指令代码外,还有一个数组RUNMODE_ARRAY,以LTORG开头。

网友:
怎么弄的,帮帮

网友:
volatile int descriptor1[20000] __attribute__((at(0x8000700))) = { 1,2,3 }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