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 初学者遇到的一些简单的问题 希望大家给指点指点!

楼主:
   大家好,我刚接触arm,刚开始就碰到了很多的问题,我现在想点亮开发板上的两个数码管,板上烧的是win ce 5.0系统,我手里现在有 EVC和platform builder 软件,我想用这两个软件来实现点亮数码管和用按键控制的功能,是不是需要写驱动啊,可是我想能不能自己编写应用软件来实现这个功能。可以吗? 该怎么做,还有,如果需要写驱动,能不能给我说明一下写驱动的流程,最好详细点,我在网上搜到得一些步骤不是看的很明白!
   谢谢了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学者……

网友:
还有,写驱动是不是写好一次驱动都要从新把bootloader从新烧进板子里。那岂不是很麻烦?

网友:
驱动是包含在系统镜像NK里边的,所以不用重新烧BOOTLOADER,只重新烧NK就行了

网友A:
先按开发板的说明书,做实验吧,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

网友:
必须要有相应的数码管驱动,之后应用程序控制驱动数码管。驱动可以查看一下流驱动的开发流程,很简单的。

网友:
如果只是想驱动数码管在应用层做就可以了,可以先试验一下应用层控制端口

网友:
先看看你板子上的系统中 是不是已经有了数码管的驱动 我买板子给做的系统中就有
如果没有 可以试着写写 点亮数码管这样的流驱动 应该是最简单的驱动了

网友:
建议楼主先看实验指导书,按部就班的来做,否则会欲速则不达啊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指导,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,我知道我应该从底层看起,可是我的时间的不是很多,所以我问的都是一些很简单的问题,刚开始我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入手,现在我明白了很多的问题,我已经写了成功的定制了系统,弄明白了注册表,写了几个简单的应用程序,刚刚成功的写了一个简单的驱动!就是每次都要烧nk太麻烦了!嘿嘿……

网友:
可是能不能再给我说一下 如何让我的应用程序能够响应按键的中断,能不能给我点建议。我没有一点思路,我现在只知道让我的应用程序简单的调用我写的驱动!就像让数码管亮起来那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按开发板的说明书,做实验吧,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