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WM驱动引起程序速度很慢

楼主:
我在对话框应用程序的初始化里打开了PWM流驱动
hPWMFile=CreateFile(TEXT("PWM1:"),GENERIC_READ|GENERIC_WRITE,0,NULL,OPEN_EXISTING,0,0);
BYTE prescale1[2]={0,97};
BYTE divider1[2]={0,2};
::DeviceIoControl(hPWMFile,IOCTL_PWM_SET_PRESCALER,prescale1,2,NULL,0,NULL,NULL);
::DeviceIoControl(hPWMFile,IOCTL_PWM_SET_DIVIDER,divider1,2,NULL,0,NULL,NULL)
BYTE prescale2[2]={2,97};
BYTE divider2[2]={2,2};
::DeviceIoControl(hPWMFile,IOCTL_PWM_SET_PRESCALER,prescale2,2,NULL,0,NULL,NULL);
::DeviceIoControl(hPWMFile,IOCTL_PWM_SET_DIVIDER,divider2,2,NULL,0,NULL,NULL);
初始化里这么写的
我在按钮按下事件里开了定时器
SetTimer(1,100,NULL);
     OnTimer(1);
现在是开PWM流驱动使程序运行速度减慢了,哪位高手指点一下,给加分!!!哈哈

网友:
??????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PWM驱动的代码,还有帖代码带上关键字,这样好看,
上面应用的看不出什么。

还有你的定时器是100ms,在应用上开有什么意义?

网友:
PWM驱动的代码有吗?试一下是Open导致的还是两个IOCTL导致的,这样原因应该好找
另外一点就是你的OnTimer里做了什么事情?会不会是这里导致系统变慢了,每100ms做一次?

网友A:
应该是驱动的问题,我还要查查

网友:
PWM是什么驱动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驱动的问题,我还要查查

查出来要告诉我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