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89S51可以保存数据吗?就是关电后 数据还在

楼主(2010-03-23):
AT89S51可以保存数据吗?就是关电后 数据还在
AT89S51可以保存数据吗?就是关电后 数据还在
数据

网友A:
你把数据写到flash中
断电后在读

网友B:
除非你用DB伪指令定义在rom中的数据可以保存,其他的都没了

网友C:
EEPROM 的可以是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