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CE
关于ucweb for wince如何调用输入法的问题

楼主(2009-12-17):
关于ucweb for wince如何调用输入法的问题
在ucweb中点击输入框时会自动弹出系统自带的输入面板,有没有什么方法使ucweb显示自己开发的输入法?
输入法
面板
ucweb
wince
如何

网友A:
把你的输入法设为默认输入法就可以了吧,不过不记得是调用那个api了,自己找找吧

网友B:
你的意思是修改注册表信息吗?
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:
原帖中说是输入法可能不同准确(仅仅是提供输入功能的应用程序),因为都是在自己编写的程序中调用,所以是通过发送消息来控制它的显示和隐藏。如果它要能被ucweb调用,怎样修改它可以达到目的?

网友C:
这纯粹是输入法设置的问题,每个应用都会遇到,与UCWEB没有什么关系
只要安装好输入法,再将其设置为默认输入法,以后遇到编辑框之类的,这个输入法就会自动弹出
当然最根本的方法,是枚举所有输入法,得到输入法的名字,根据这个来启动输入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