视频采集

楼主:
首次接触视频,想搭个硬件采集视频信号方案,不知从何下手,有做过这方面的,提供点思路...谢谢...

网友:
模拟摄像头——》转换器——》ARM

网友A:
需要编码吗?我需要在ARM11上做4个视频,能否实现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需要编码吗?我需要在ARM11上做4个视频,能否实现?

楼主还是没说清楚,你的硬件平台,实现什么样的视频,具体需求是什么?

这样才好分析,需要根据具体需求,才可设计出符合要求的视频方案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需要编码吗?我需要在ARM11上做4个视频,能否实现?

楼主还是没说清楚,你的硬件平台,实现什么样的视频,具体需求是什么?

这样才好分析,需要根据具体需求,才可设计出符合要求的视频方案、

我用的是ARM11平台,用视频头采图像,数据存在ARM11,再转到电脑上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需要编码吗?我需要在ARM11上做4个视频,能否实现?

楼主还是没说清楚,你的硬件平台,实现什么样的视频,具体需求是什么?

这样才好分析,需要根据具体需求,才可设计出符合要求的视频方案、

我用的是ARM11平台,用视频头采图像,数据存在ARM11,再转到电脑上显示

如果是你用的MARVELL的处理器或者其他的ARM11,都可以采用ARM11自带的摄像头的功能接口,采用摄像头,实现数据的采集与简单的编码,然后储存在单板的NAND FLASH 或者SD上,当然也可以储存在U盘,然后通过USB上传给PC,(有的方案是采用FE,但是对应ARM11,如果做手持式设备,一般都是USB通讯)

网友:
很想问下楼主所用的ARM11是哪家的处理器?

给你讲讲MARVELL的PXA系列是怎么利用自己的功能模块实现射频处理,到时你对应参考下吧。

1、PXA系列处理器对图像处理的支持:
多媒体图像加速:Intel多媒体增强指令技术,2D图形加速功能;(PXA系列芯片很多,暂定PXA31X)

2、移动图像播放及编码技术:
MPEG-4 最高30fps,VGA,QVGA,CIF 高清数字影像H.264格式播放最高30fps

3、摄像头技术及支持的像素:
强化的Intel QUICK CAPTURE 技术和快速时钟+色彩变换,支持500万像素摄像头

以上PXA31X的图像方面的性能,且其本身自带摄像头功能接口,所以楼主就可以直接利用该处理的摄像头功能接口,具体参考其QUICK CAPTURE这章节,里面具体的硬件原理接口设计。

具体如下:
The Quick Capture Interface is intended for use in a PDA or mobile phone product that requires
image-capture capability. Some common usage scenarios include:

网友:
philips有个芯片7130

网友:
很多开发板有视频口,可以参考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