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如何判断USB口插入的是充电器还是USB线

楼主:
现在的产品上都只有一个MIni USB口,充电器的接口也是mini USB的。也就是说充电器和USB线是通过同一个接口连接的。
现在我的问题就是如何判断插入的是USB线还是充电器。
MIni USB的第4pin,IDpin,是给OTG用的。我们现在用不到,普通USB线,IDpin是空接的,而我可以要求充电器厂商将IDpin短路,这样通过判断IDpin的状态就可以判断目前插入的是USB线还是充电器。
插入USB线,充电芯片就会采取小电流充电(500mA),如果插入充电器,充电芯片就会采取大电流充电(1000mA甚至更高)。
但是突然想到一个问题,如果用户不小心插入了一个OTG的USB线(IDpin也是短路的),会发生什么情况呢?系统会不会从OTG的另一端试图获取大电流呢?但是此时OTG线的另一端肯定也是一个手持式产品,而不是PC。
还有其他的办法判断插入的是USB线还是充电器吗?
这个问题貌似和驱动无关,不过我也发在这里了。请大家帮忙一下。
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使用通用的Mini USB可以实现LZ想要的功能,不必要求厂商定制的。
具体如何做的,我没有注意过。

网友:
貌似有什么VID,PID之类的东西,

网友:
usb电源会接到电源管理芯片上,管理芯片会给cpu一个中断,这样你就知道插进来的是电源了。

网友:
现在系统需要判断的是插进来的是USB线,还是充电器。这两种东西插件来都有5V电压进入,CPU都会检测到中断。

网友:
硬件根据充电电流大小来判断,然后设置GPIO

网友:
确实有这个问题的,记得以前是通过硬件来区分的,具体怎么实现没有仔细研究过线路

网友:
用硬件可以实现,当插入的是USB充电器时,USB的第3、4Pin数据线上没有数据,而插入USB线时,USB的第3、4Pin数据线有波形。通过硬件电路,用一个GPIO高低电平来判断。怎样才能将电路图传上来?

网友:
谢谢7楼,能否将相关的电路转成图片或者PDF发到我的邮箱:jerryzhang_2005@126.com
上传图片要先将图片传到网上,然后加入图片的地址。

网友:
不用吧,插入USB线后host会枚举slave,这样cpu也会产生usb中断。跟电源中断比较,不就可以了?

网友:
已发到你邮箱,请查收。

网友:
请问一下,如果是在关机状态下,如何检测是AC adapter 还是 USB插入呢?
MSN: anglesbx@yahoo.com.cn

网友:
这个话题细化一下,有cpu的时候如何判定,无cpu如何检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