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51单片机与D801L指纹模块串口通信

楼主:
我想让我的单片机发送一串命令去控制指纹模块D801L,在PC上用串口调试助手往模块发指令模块都有反应,把单片机的串口接到PC上可以看到单片机正确的发送了一串命令到PC上,可是将其接口接到指纹模块上却没有任何反应,(指纹模块是ttl电平,我将单片机的RXD直接接到指纹的UART输出端,TXD接的UART输入端),波特率设置的也是一样的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不行。请各位大虾提出宝贵意见QQ:982643183

网友:
首先保证单片机 板 与你的指纹模块共地。

另外务必确保指纹模块供电正常,对应的复位管脚对应的电平正常。

首先保证指纹识别模块工作正常,如果还有问题,就用示波器测试UART的对应信号的波形。

网友:
1、查看指纹模块,UART通信,是几线制的,是不是只需要TXD RXD GND就OK
2、单片机TXD接到指纹模块的RXD上面,两个要共地
3、TTL电平,中间就不要加232了,指纹模块跟单片机连接的时候,单片机就不要跟PC连接了

网友:
谢谢1楼2楼大虾,这些都不是问题,可能主要是程序的问题。谢谢两位的指点,我想问一下你们开发过51单片机和D801L模块的串口通信没有,能不能提供一点例程,只要能发送一条指令模块有反应就可以,剩下的小弟就可以仿着编写,谢谢大虾们的指点。QQ:982643183

网友:
单片机 就普通的串口的通信程序就可以啊,你改改发送的内容,这样的例子,网上太多了

不过 你上面说 单片机发的指令在PC上可以看到,如果是你要发送的指令,说明程序没有问题啊

网友:
谢谢。我换过指令还是不行啊,我就是用普通的串口通信程序试的,就是不行啊。在PC上的串口调试助手随便往模块发条指令模块有反应,并有相应的返回值。

网友:
既然硬件没问题,那么通信设置有问题,绝对的,对比两种测试方式有哪里不一样.

网友:
谢谢萍水相逢,我已经用示波器测试过啦。PC和模块通信时测得PC发送端信号变化,与PC和单片机通信时测得单片机发送端信号变化,这两者信号变化是一样的,就是单片机与模块通信时测得单片机发送端无信号变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