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轉光纖,光纖再轉回USB

楼主(2009-05-08):
USB轉光纖,光纖再轉回USB
請問大家有沒有這樣的一個產品,
我在做一個測試USB無線接收器(2.4G)用的隔離箱,箱體的隔離效果很好,可以達到90db以上,但麻煩的是,無線線號從USB數據線跑到箱體里去了,我用了穿心電容濾波,磁環衰減等方法都達不到要求,有一個想法,可不可以先在箱體里把USB信號轉為光信號,用光纖把信號傳出隔離箱外,再轉回USB信號。請問大家有沒有這樣的一個產品?謝謝!!
接收器

网友A:
这类特定要求的产品都是定制的,没见过成品。
对你描述的“无线信号从USB数据线跑到箱体里”不是很明白。如何判断的?USB线的隔离措施不行吗?加低通,滤高频不行吗?

网友B:
貌似没有成品卖哦 ...

网友:
usb转光纤再转usb?好像没有现成的设备。
用两个usb/光纤转换器可行不?
波士应该有此类产品

网友C:
你用个光电转换并隔离,进入箱体的线路不用金属的,应该有一定的改进作用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好像和你的想法一样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