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WinCE5.0中显示数据库的问题。

楼主:
前提: 在WinCE5.0中用SQLCE3.0创建了一个数据库并在该数据库中创建了一个表,假设为TestPic。

我想新建一个对话框,目标是在这个对话框中以列表显示数据库中数据(select * from TestPic)。

我的做法是:
1.在这个对话框中添加一个ListControl,但是又关系到:
#import "C:\Program Files\Common Files\System\ado\msado15.dll" no_namespace rename("EOF","adoEOF")rename("BOF","adoBOF")
这个只能在本机实现。

2. 如果用ActiveX :Adodc+DataGrid的话,我也试过了还是不行。

总的问题是:请教各位大侠,怎样把SQLCE中的数据显示在 这个对话框上!!!
谢谢!

网友:
使用本地的表格,设备上运行的程序不可能访问到PC上的文件的

网友:
你好LS:
    我也在知道不能访问远程的数据库,这一点我已经通RDA访问到远程的数据库了。

    但是我的问题是:本地的表格?  使用ListControl控件的话关系的ADO操作,但针对WinCE5.0下的ADO使用方法或搭建,请指条明路。

    感激!

网友:
就是一点:我就是想用 WinCE5.0下的应用程序 用表格形式显示 WinCE5.0下SQLCE3.0创建的数据库。

请大家 回答问题 不要想成是要访问远程的数据库。

网友:
有个DataGrid控件吧,可以直接显示呀

网友:
感谢feishanm的多次帮助!

我一直用的是:VS2005+WinCE5.0环境。

我用DataGrid虽然没有错误,但在WinCE里面运行不了。

我的做法是:
在对话框中“插入Active 控件”---->“Microsoft ADO Data Control6.0(SP6)(OLEDB)”
“插入Active 控件”---->“Microsoft DataGrid Control6.0(SP6)(OLEDB)”
之后binding数据,添加数据库等操作。

但下载到WinCE5.0开发板里就不能运行,什么错误也没有

请问:feishanm,你在WinCE5.0下成功用过DataGrid吗?
谢谢!

网友:
没用过WINCE5.0
 我在4.2及6.0都用过DataGrid,不知道你是怎么操作的
 运行不了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双击 没有反应。

网友:
操作与 在电脑上写应用程序操作类似,只是 connectstring变了。

网友A:
对了在请问下你当时使用DataGrid时,有没有加这条:
#import "C:\Program Files\Common Files\System\ado\msado15.dll" no_namespace rename("EOF","adoEOF")rename("BOF","adoBOF"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了在请问下你当时使用DataGrid时,有没有加这条:
#import "C:\Program Files\Common Files\System\ado\msado15.dll" no_namespace rename("EOF","adoEOF")rename("BOF","adoBOF")

不明白你这是干什么?

直接把DataGrid拖到界面上来就OK了呀。
把数据先读到DataTable中
再DataGrid1.DataSource = dt.DefaultView;

网友:
谢谢,能不能发份简单的源代码给我参考。
liuxmzc1@163.com
感激!

网友:
VS 2005 + wince5.0

肯定可以用DataGrid 显示数据的

我一直是这么显示的
如果要编辑,删除则要重写DataGrid 否则无法编辑,删除

网友:
ListView也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了在请问下你当时使用DataGrid时,有没有加这条:
#import "C:\Program Files\Common Files\System\ado\msado15.dll" no_namespace rename("EOF","adoEOF")rename("BOF","adoBOF")

这个没必要的
你把数据库连接字符串发看看

网友:
Provider=microsoft.sqlserver.oledb.ce.3.0;Data Source=\\My Documents\\Test.sdf

网友:
我想用ListControl,因为DataGrid可能我裁剪的WinCE不支持。

以下是在PC上运行的应用程序的代码,不是WinCE应用程序代码。

      //添加一个指向Connection对象的指针
      _ConnectionPtr m_pConnection;
      //添加一个指向Recordset对象的指针
      _RecordsetPtr m_pRecordset;
        …………
while(!m_pRecordset->adoEOF)
      {
        m_List.InsertItem(0,"");
        m_List.SetItemText(0,0,(char*)(_bstr_t)m_pRecordset->GetCollect("编号"));
        m_List.SetItemText(0,1,(char*)(_bstr_t)m_pRecordset->GetCollect("姓名"));
        m_List.SetItemText(0,2,(char*)(_bstr_t)m_pRecordset->GetCollect("性别"));
        m_List.SetItemText(0,3,(char*)(_bstr_t)m_pRecordset->GetCollect("职业"));
        m_List.SetItemText(0,4,(char*)(_bstr_t)m_pRecordset->GetCollect("年龄"));
        m_pRecordset->MoveNext();
        }

以上可以看出是用m_pRecordset变量才把表中的数据放到ListControl控件中显示出来。

但是在WinCE中呢?
使用 _RecordsetPtr定义的m_pRecordset的前提是,要加:
#import "C:\Program Files\Common Files\System\ado\msado15.dll" no_namespace rename("EOF","adoEOF")rename("BOF","adoBOF")

现在想把WinCE上的数据库中某个表的数据读到 ListControl控件中,显然我就不能使用“m_pRecordset”,如果不定义这样的指针,怎样才能把表中的所有记录读出并ListControl控件显示呢?
请给以指示,谢谢!

网友:
顶起来!

如果没有使用ADO技术,怎么有Recordset?
进一步讲,怎么把数据库中的记录 利用一个循环语句 显示在控件上?

急啊!

网友:
只搞过WINDOWS下的SQL SEVER 2000也是用的DataGrid控件,可以远程访问。CE下的,没搞过。友情帮顶,继续关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