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关于isd1790语音芯片的问题

楼主:
我的isd1790按照说明电路连接却无法正常工作,led也闪烁,为什么,请高手解答一下呀

网友:
1790和1700完全一样吗?

网友:
没用过ISD1790,只用过ISD4004,而且都是5,6年前的事了,呵呵。你所说的无法正常工作是什么现象呢?SPEAKER有杂音么 ?MIC输入有信号么?

网友:
1700是一个系列,他们的功能是一样的,现在是可以录音,放音是却只能通过aud引脚放音,而喇叭却不能放音,而且喇叭的两个引脚都是高电平

网友A:
量量喇叭是不是坏了?呵呵,又或者那两个Vssp1 ,Vssp2  没接地?或者查查芯片资料,SP+和SP-的驱动能力,和你的喇叭对应不?

网友:
其他的引脚都正常,可以录音但是只能通过aud引脚放音,但是只有加一个电容才能放音,按照电路连接的却不行,是不是芯片的内的一些标志位可以控制芯片的输出方式呢。还在调试中,谢谢关注呀
引用 网友A:
量量喇叭是不是坏了?呵呵,又或者那两个Vssp1 ,Vssp2 没接地?或者查查芯片资料,SP+和SP-的驱动能力,和你的喇叭对应不?

网友:
想问一下,sp+sp-的输出方式和aud的有什么区别呀?知道的帮一下忙呀

网友B:
喇叭不要用蜂鸣器,要用纸盆的那种,如4欧姆 0.5W的

网友:
用的是耳机呀,没加蜂鸣器的
引用 网友B:
喇叭不要用蜂鸣器,要用纸盆的那种,如4欧姆 0.5W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