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怎么用lua编写rs232串口通信的程序??万分感谢!! ...

楼主(2009-09-29):
请问怎么用lua编写rs232串口通信的程序??万分感谢!!!急等!!
如题,高手快来,急等!!
rs232
通信
程序

网友A:
不知道什么是 lua

网友B:
一个小巧的脚本语言

网友C:
希望高手们快来!

网友D:
本人才疏学浅,来学习了。

网友E:
在网上搜了一下,初步了解,
我觉得可以采用这个方法:
Lua并没有提供强大的库,这是由它的定位决定的。所以Lua不适合作为开发独立应用程序的语言。不过Lua还是具备了比如数学运算和字符串处理等基本的功能
Lua本身可能不支持硬件操作,但可以利用 C和Lua脚本互相调用 这种功能,
用C实现串口通讯的硬件操作部分。
用Lua和C接口函数进行数据交换。
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,欢迎拍砖

网友F:
可以参看
http://blog.eeworld.net/zixu/archive/2008/01/01/2007526.aspx

网友G:
呵呵,这个我也搜到了,是一种思路,但是这么做的话就有点南辕北辙了,也怪我没说完全,其实这个用的是MFC开发的一个开发环境,这个开发环境的语言就是lua脚本,这个里面有一个rs232的Dll,主要是搞懂DLL怎么用差不多了,可能是公司内部开发,没有发布,所以网上一点资料没搜到,我仔细说一下吧,我现在就在用这个环境开发一个控制蓝宝矩阵的软件,这个用到的是rs232的串口通信的,我再问点简单的问题吧,波特率是不是设置的要和矩阵上的波特率相同?矩阵上的波特率是9600,我设置成9600的时候总是无法打开端口,我很是郁闷,往高手给予解答,谢谢

网友H:
谁有VC做的rs232串口通信的例子,发一份,100就给谁,rzsheng有么?发一份吧,谢啦

网友I:
程序做好了,最终还是用VC做的,最主要的是要搞准命令的格式,原来是把命令发送错了,所以造成矩阵没有响应,看来也没人帮,100分别浪费了,给你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