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触摸屏跳点问题

楼主:
  记得去年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,情况是这样,点击触摸屏任何区域都没有问题,很稳定,没有抖动,可是打开软键盘输入字符,偶尔就会按下一些字符,就会跳到退格键和回车键上,这是咋回事?刚开始以为是系统的自带软件的问题,我也想不到好办法解决,后来发现立宇泰的2440 开发板也存在这个问题,我们就是买它的板子来照着做的,后来弄了几个开发板来尝试,发现FL2440不存在这种问题,我对比了触摸屏驱动,几乎一摸一样。后来对比硬件,发现触摸屏的AD参考电压 那里我们和立宇泰都没有在就进接个电阻和电容。飞凌接了个110欧的电阻和0.1 uf的电容。
  产品已经量产,并且这个现象不是很严重,所以就几个月都没有去理会,后来再做一款,问题相当的严重,三次就有一次退格,现在不得不解决了。
  大家有什么招数?这个不是不准的问题,不启动这个软键盘按别的他还是很准的,所以用去抖动的方法是无效的。
  我正在想办法,正在纠结。

网友A:
输入法有问题? 换一个输入法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输入法有问题? 换一个输入法看看。

是自带的,不可能是这个软键盘的问题,应该是硬件引起的。正在想办法解决。
我准备按下就采样三次,然后比较其中两个的差值,差值最大的舍弃。
应该可以的,慢慢来。

网友B:
多采样几次试试啊,我采样8次

网友C:
我采样 4 各点,取最接近的两个点做平均
作为有效点~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多采样几次试试啊,我采样8次

这个调点,不是不准,所以没有用的,我采样了20 次都还是一个结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采样 4 各点,取最接近的两个点做平均
作为有效点~!

跳点, 我发现这个问题很难解决。非常麻烦。
这个办法倒是不错。

网友:
记得你所说的这个情况。
硬件上的问题可能性最大,我们有在使用中发现某些不好的屏,放在那里,都不用调什么软键盘就能看到屏幕一直有响应,就像是有东西在按,实际上是和屏有关,触摸屏安装时边缘压得太紧也会导致这个问题,松松现象就会有很大改观。

要从软件上解决的话似乎只能是多采样过滤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采样 4 各点,取最接近的两个点做平均
作为有效点~!

跳点, 我发现这个问题很难解决。非常麻烦。
这个办法倒是不错。

这样只能使点击的区域更加准,但是跳点的现象是无法解决的。
想了很久也找不到办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记得你所说的这个情况。
硬件上的问题可能性最大,我们有在使用中发现某些不好的屏,放在那里,都不用调什么软键盘就能看到屏幕一直有响应,就像是有东西在按,实际上是和屏有关,触摸屏安装时边缘压得太紧也会导致这个问题,松松现象就会有很大改观。

要从软件上解决的话似乎只能是多采样过滤了。

嗯,不错,不过我的LCD都还没有装模具丫呢。真是晕死了,看来的确是那个参考电压在作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记得你所说的这个情况。
硬件上的问题可能性最大,我们有在使用中发现某些不好的屏,放在那里,都不用调什么软键盘就能看到屏幕一直有响应,就像是有东西在按,实际上是和屏有关,触摸屏安装时边缘压得太紧也会导致这个问题,松松现象就会有很大改观。

要从软件上解决的话似乎只能是多采样过滤了。

这个是模具不平,我们也发现过。

网友F:
楼主 gooogleman 借问,wince 5  at91sam9261,我要修改lcd屏的参数要怎么做?
我从网上查来 要修改3个地方,但我没有找到传统的 #define 文件, wince 5 刚搞2天,只会ads。
WINCE500\PLATFORM\AT91SAM9261EK\SRC\DRIVERS\AT91SAM9261Display\
WINCE500\PLATFORM\COMMON\SRC\SOC\ATMEL\COMMON\INC\LCDC\
WINCE500\PLATFORM\COMMON\SRC\SOC\ATMEL\COMMON\DRIVERS\LCDC\
你能否把要修改的地方 指点下?
还有我在mode.h 发现这个数组
GPEMode aModes[8]{...}  定义了很多分辨率
可哪儿在调用啊

网友:
你的 触摸屏上面有 X Y 线路上是不是有 4 个匹配电容,
把匹配电容取消掉看看~!~!

网友G:
为什么每次都是跳到退格键和回车键上呢?我感觉是不是还是输入法软件有问题啊。如果是触摸不准的话,应该跳到隔壁的键上才对。

网友:
软键盘有大键盘和小键盘之分,大侠要么换个软键盘试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 gooogleman 借问,wince 5 at91sam9261,我要修改lcd屏的参数要怎么做?
我从网上查来 要修改3个地方,但我没有找到传统的 #define 文件, wince 5 刚搞2天,只会ads。
WINCE500\PLATFORM\AT91SAM9261EK\SRC\DRIVERS\AT91SAM9261Display\
WINCE500\PLATFORM\COMM……

atmel 没有做过 ,但是我觉得调试LCD都有通用的方法,
有些LCD要初始化内部寄存器,IIC或者SPI 接口方式,有些外置驱动芯片就不用
接下来就是LCD控制器的设置了,LCD 时钟设置,还有位数啊,前后肩之类的啊
等等就这几个东西

涉及bootloader OAL,做好这两个就会有画面,在显示驱动调整好分辨率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为什么每次都是跳到退格键和回车键上呢?我感觉是不是还是输入法软件有问题啊。如果是触摸不准的话,应该跳到隔壁的键上才对。

我加入了滤波算法之后,就不是退格了,是跳到另外地方去了。哈哈哈哈
我是这么做的,一次采样十个点。
然后排序,最后舍弃最多值和最小值,然后取中间八个点的平均值,
按照道理,这个应该会有好转,但是就是不好转啊,咋办。

网友H:
GOOGLE你这个问题需要软硬件一起来解决。
一:你说的应该是四线屏吧!
在XM,XP,YM,YP四个脚附近加一个1nF到100nf的电容,先拿 1nF试试,用于滤除屏的DCLK,背光CLK等对TP的干扰,这四个电容必不可少!
二:需要注意硬件的走线问题,TP的四根线,尤其是采样的两根线(四线屏三星架构中只用了两个ADC,另两个是配置的)不要受到干扰
三:如果能将你们板的屏的背光用外部直流电源等供电,可以一试。
四:加过滤算法,在驱动中打印每次采样的数据,分析里面的值,抛弃错误的点,可以一次采8次,去掉最大最小值,再求平均之类的方法。
五:在四的基础上分析,是否每次落笔时或是抬笔时采样的数据不准确,反复测试,看那个不准确的值的几率,如果是抬笔,做抬笔的算法,如果是落笔,做落笔的算法,很多触摸屏会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采样数据不对,这样就会像你说的飘到其他点去了,做个算法每次提交的值取你采样的上一次的值问题解决。

我可是看着你这一百分来的哦

网友:
另外以前我调TP时搜集的一些总结,你可以参考一下:
http://www.armeasy.com/bbs/thread-17-1-2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GOOGLE你这个问题需要软硬件一起来解决。
一:你说的应该是四线屏吧!
在XM,XP,YM,YP四个脚附近加一个1nF到100nf的电容,先拿 1nF试试,用于滤除屏的DCLK,背光CLK等对TP的干扰,这四个电容必不可少!
二:需要注意硬件的走线问题,TP的四根线,尤其是采样的两根线(四线屏三星架构中只用了两个ADC,另两个是配置的)不要受到干扰
三:如果能将你们板的屏的背光用外部直流……

嘿嘿,不错,看来要配合硬件来调试,我采用软件的办法无法搞定,甚至更糟糕。看看硬件怎么搞了。

网友F:
谷歌男,能帮我推荐本wince5的书么?基于arm的,页数越多越好

网友:
觉得跟触摸屏有关系,我之前用的就不行,要加个滤波程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谷歌男,能帮我推荐本wince5的书么?基于arm的,页数越多越好

去我的博客搜索“书籍”。

——刚才换了FL2440 的驱动,情况有一点好转,但是还是这样,我加入滤波算法还是不行。
这个跳点是大范围的,也是偶然的,所以滤波肯定是无效的。看来必须先弄硬件。

网友:
    我也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对软键盘,现在这种情况还暂能接受。你要是在这样的屏上想搞手写输入法,根本不可能实现!
    1、就像veabol所说的,和硬件有关。触摸屏和按键一样,也有抖动,本来:按下——>多次正确定时采样——>一次可能错误的采样——>抬起;但是经打印提示发现真实的情况是:按下——>多次正确的定时采样——>一次可能错误的采样——>抬起——>按下——>一次错误的定时采样——>抬起(抖动)。
     其中:一次可能错误的采样:触屏抬起时正在定时中断中进行采样而获得;
           一次错误的定时采样:因为抖动读到的无效值——原来出现的跳点就是这个原因。
    上面的论述楼主可通过DdsiTouchPanelGetPoint函数中打印输出验证;

     2、对上面的情况,在硬件不能修改的情况下,主要还得软件滤波,其中enumTouchPanelSampleFlags这个结构体很重要,通过它可将坐标值反馈给MDD无效;
     3、因为我是一直一个手写输入软件,主要是进行了下面修正:
        1)为使书写线条更平滑,提高定时采样频率,减少采样点数,每次采样SAMPLECOUNT = 8个点;
        2)优化算法:将每次定时中断采样得到的8个点,先进行排序,再分别扔掉最小和最大的两个点,取  均值得到坐标;
        3)滤除一次可能错误的采样:排序后相邻两个坐标值求差后和参考值(参考值:正常书写速度两次采样之间的坐标相差最大值)求差,相差大于参考值的滤除,但该算法还需经过大量实验验证,来获取最合适的参考值;
        4)滤除一次错误的定时采样:在正常抬起后设全局标志,而滤除后续的抖动采样,利用enumTouchPanelSampleFlags结构体返回给MDD层无效标志。

引用 网友E:
记得你所说的这个情况。
硬件上的问题可能性最大,我们有在使用中发现某些不好的屏,放在那里,都不用调什么软键盘就能看到屏幕一直有响应,就像是有东西在按,实际上是和屏有关,触摸屏安装时边缘压得太紧也会导致这个问题,松松现象就会有很大改观。

要从软件上解决的话似乎只能是多采样过滤了。

网友D:
楼上我记得你是用友坚的6410 吧。
友坚的6410 和我现象不太一样,友坚的是抖动,他的容易解决
我的平时一点都不都抖动的,很准的,就是遭遇了这个软键盘偶尔大跳的问题,一般按下十几个字符出现一次。
估计是硬件干扰造成。继续追踪。多谢大家都建议,很有参考价值。

网友D:
觉得这个问题真的要改硬件了。加分100,期待更好的见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觉得这个问题真的要改硬件了。加分100,期待更好的见解。

加了200 ,哥有的是分数。

网友H:
你这个问题不一定软件无法解决啊
当然跳点肯定与硬件有关,可以硬件解决,但是软件并非没有办法。
你把你提交到系统的点打出来,在TSP_GetXY函数中,直接转换成电压打出来都行,
然后打开小键盘,在那里敲,一直点一个点,当出现跳笔的时候,看看和前面的采集的值是不是一样的, 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不一样。
通常点一下会采集很多次的,是否一直按下时是正常的,而把笔抬起来就会错,或者一直按下不放,值都在跳动,或是按下去,即采的第一个点错?
然后在程序中对症下药。
如果实在没有规律可找,那先找硬件。有规律,软件就有办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你这个问题不一定软件无法解决啊
当然跳点肯定与硬件有关,可以硬件解决,但是软件并非没有办法。
你把你提交到系统的点打出来,在TSP_GetXY函数中,直接转换成电压打出来都行,
然后打开小键盘,在那里敲,一直点一个点,当出现跳笔的时候,看看和前面的采集的值是不是一样的, 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不一样。
通常点一下会采集很多次的,是否一直按下时是正常的,而把笔抬起来就会错,或者一直按下不放,值都在……

放假了,世界杯了,三天后继续搞。嘿嘿。
你换工作了?可以随便上网?

网友:
换了三个月了

网友:
上前天也开始学习wince定制和驱动这些,目前也正遇到这个问题,6410核心板在开发板上是不抖动的,换到我的板子就开始抖动,为了改好这个抖动,要反复改nk来测试,为了方便下载调试而不拔核心板,昨天花了半天写了一个从SD卡自动下载nk.bin的eboot,然后继续尝试,改getxy,抛弃异常点,有点效果了,但是仍然不合格。

现在开始改硬件,肯定是供电问题,我是用1117给核心板供电的,肯定小了,停电了现在,呆会来电就换一个LM317试试看,再不行,直接把稳压电源接到核心板上,

网友:
    我这有两个平台,友坚的6410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,而是另一个平台PXA270出的问题,PXA270采集触屏信号的方法是靠AC97总线读取的坐标值。
    楼主的问题,我还是建议楼主在采样时对处理的结果进行打印输出,仔细分析打印结果,先找到出现跳点的病根再说。
引用 网友D:
楼上我记得你是用友坚的6410 吧。
友坚的6410 和我现象不太一样,友坚的是抖动,他的容易解决
我的平时一点都不都抖动的,很准的,就是遭遇了这个软键盘偶尔大跳的问题,一般按下十几个字符出现一次。
估计是硬件干扰造成。继续追踪。多谢大家都建议,很有参考价值。

网友:
放假归来继续搞,以前打印太多信息了,现在屏蔽一些看看。慢慢找到规律。
我点击一下就打印了如下信息。
touch :*px= 580
touch :*py= 562
bTSP_DownFlag = TRUE...PenDown!!!
::: TSP_SampleStart()
!!!!!!!!!!!! BACKLIGHT ON !!!!!!!!!!!!
touch :*px= 589
touch :*py= 555
bTSP_DownFlag = TRUE.PenDown!!!IRQ_Timer3 Interrupt
::: TSP_SampleStop()
bTSP_DownFlag = FALSE...PenUP!!!
跟踪这些信息找到相关函数:

  14. /* 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 */
  15. /* 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: */

PUBLIC VOID
DdsiTouchPanelGetPoint(TOUCH_PANEL_SAMPLE_FLAGS        * pTipStateFlag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        * pUncal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        * pUncalY)
{
        static INT x, y;

        if (v_pINTregs->SUBSRCPND & (1<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*pTipStateFlags = TouchSampleValidFlag;

                if ( (v_pADCregs->ADCDAT0 & (1 << 15))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v_pADCregs->ADCDAT1 & (1 << 15))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TSP_DownFlag = FALSE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BUGMSG(ZONE_TIPSTATE, (TEXT("up\r\n")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_pADCregs->ADCTSC &= 0xff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UncalX = 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UncalY = y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SP_SampleSto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Test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AILMSG(1,(TEXT("bTSP_DownFlag = FALSE...PenUP!!!\r\n"))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TSP_DownFlag = TRUE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!TSP_GetXY(&x, &y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AILMSG(1,(TEXT("bTSP_DownFlag = TRUE;*pTipStateFlags = TouchSampleIgnore;\r\n")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TipStateFlags = TouchSampleIgnor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SP_TransXY(&x, &y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UncalX = 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UncalY = y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TipStateFlags |= TouchSampleDownFlag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es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AILMSG(1,(TEXT("bTSP_DownFlag = TRUE...PenDown!!!\r\n")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SP_SampleStart(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v_pINTregs->SUBSRCPND  =  (1<
                v_pINTregs->INTSUBMSK &= ~(1<

                InterruptDone(gIntrTouch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/* SYSINTR_TOUCH_CHANGED Interrupt Case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TSP_SampleStart();

                if (bTSP_Down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  tx, t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  dx, dy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!TSP_GetXY(&tx, &ty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TipStateFlags = TouchSampleIgnor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AILMSG(1,(TEXT("SYSINTR_TOUCH_CHANGED ;*pTipStateFlags = TouchSampleIgnore;\r\n")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AILMSG(1,(TEXT("bTSP_DownFlag = TRUE.PenDown!!!IRQ_Timer3 Interrupt\r\n")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SP_TransXY(&tx, &ty);
// insert by mostek@dstcorp.com
#define X_ERRV        0x3bf
#define Y_ERRV        0x4ff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(tx == X_ERRV) && (ty == Y_ERRV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 = 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y = 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=================== moste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x = (tx > x) ? (tx - x) : (x - tx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y = (ty > y) ? (ty - y) : (y - ty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dx > TSP_CHANGE || dy > TSP_CHANG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UncalX = x = t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UncalY = y = ty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EBUGMSG(ZONE_TIPSTATE, (TEXT("down-c-v %x %x\r\n"), x, y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TipStateFlags = TouchSampleValidFlag | TouchSampleDownFlag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UncalX = 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UncalY = y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BUGMSG(ZONE_TIPSTATE, (TEXT("down-c %x %x\r\n"), x, y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TipStateFlags = TouchSampleIgnor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TipStateFlags = TouchSampleIgnore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SP_SampleStop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AILMSG(1,(TEXT("bTSP_DownFlag = FALSE.PenDown!!!IRQ_Timer3 Interrupt\r\n"))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nterruptDone(gIntrTouchChanged);
        }

        // add by wogo at2009.03.23 why?
        SetEvent(hEventTouchInput);
}

网友:
touch :*px= 580
touch :*py= 562
bTSP_DownFlag = TRUE...PenDown!!!
::: TSP_SampleStart()
!!!!!!!!!!!! BACKLIGHT ON !!!!!!!!!!!!
touch :*px= 589
touch :*py= 555
bTSP_DownFlag = TRUE.PenDown!!!IRQ_Timer3 Interrupt
::: TSP_SampleStop()
bTSP_DownFlag = FALSE...PenUP!!!

从这个信息就可以反应按下触摸屏到抬起的过程,
按下——》产生触摸屏中断——》调用TSP_GetXY采样——》产生定时器10ms 中断——》调用TSP_GetXY采样——)弹起。

我发现触摸屏两次采样有时候会差距很大,但是我并没有在触摸屏上滑动。这就让系统误认为我滑动,所以就会造成我上述偶尔跳点的现象。但是仅仅是偶然的,所以相当的纠结。目前在软件商还没有找到合理的办法解决。
现在我已经是连续采样30次求均值都是无效。因为这个是偶然性的事情,所以真的麻烦。

网友B:
将误差值改大解决这个问题
就是说触摸上某个点,在误差范围内任务有效,而不是就平均值了

如果误差实在太大,检查硬件吧

网友:
现在发现了一个比较惊人的原因——之所以打开软件按就会跳点,是因为按下一次软键盘就会进入定时器采样多次,而不按软键盘就很少,或者一次。
看来要解决问题在于这里。
touch :*px= 815
touch :*py= 272
bTSP_DownFlag = TRUE...PenDown!!!
::: TSP_SampleStart()
!!!!!!!!!!!! BACKLIGHT ON !!!!!!!!!!!!
touch :*px= 816
touch :*py= 270
bTSP_DownFlag = TRUE.PenDown!!!IRQ_Timer3 Interrupt
touch :*px= 816
touch :*py= 270
bTSP_DownFlag = TRUE.PenDown!!!IRQ_Timer3 Interrupt
touch :*px= 815
touch :*py= 270
bTSP_DownFlag = TRUE.PenDown!!!IRQ_Timer3 Interrupt
touch :*px= 816
touch :*py= 270
bTSP_DownFlag = TRUE.PenDown!!!IRQ_Timer3 Interrupt
::: TSP_SampleStop()
bTSP_DownFlag = FALSE...PenUP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将误差值改大解决这个问题
就是说触摸上某个点,在误差范围内任务有效,而不是就平均值了

如果误差实在太大,检查硬件吧

这个误差放大不行的,因为我不按软件盘是不会怎么样的,现在看来真要用改硬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