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个线程可以共用一个handle来读一个串口吗?

楼主:
还有如果多个线程写一个串口呢?需不需要显式同步,谢谢大家!

网友:
需要同步
不同步的话 看你的实际情况 一般也行 但是不可靠 既然想到了 就加同步吧 除非只是临时试验

网友A:
最好的做法,一个线程操作串口,其它线程分享它的操作数据

网友B:
如果多个线程同时用readfile等待在一个com上,会怎样呢?

网友:
楼主也可以考虑使用虚拟串口的方法,
将一个物理串口虚拟成几个虚拟串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好的做法,一个线程操作串口,其它线程分享它的操作数据

正解,不需要多个线程去访问串口,免得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如果多个线程同时用readfile等待在一个com上,会怎样呢?

对于winCE来讲,某个时刻只有一个线程占有cpu。这样的话,多个线程同时等待同一个串口事件,
最终只会是最先得到响应的那个线程收到数据。
楼主试试,看看结果是不是这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