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5.0的中断响应处理在哪里

楼主:
板子上有个按键,按下后wince作响应
在哪里添加相应代码?
BSP里面什么地方?
有例子参考吗

网友:
几句话说不清楚,不过 CE5.0 的帮助倒是说的很清楚,楼主可以先看看。

下面是帮助中的具体位置:

[Developing a Device Driver]
  [Device Driver Development Concepts]
    [Interrupts]

网友:
有个例子,2410的开发板,其中的一个按键,使用了 EINT0 中断,流驱动形式:

E:\WINCE500\PLATFORM\SMDK2410\DRIVERS\PWRBTN

网友:
产生中断,——》汇编部分中断向量表——》读寄存器,辨别中断——》——》内核——》ISR——》中断线程.....

网友:
我也顶一下.

网友:
中断产生后会运行OEMInterruptHandler()函数
但在这之前需要Enable中断,还要关联相关的中断处理函数等等,建议在BSP中找一个中断看看代码

网友A:
bsp中哪里有中断代码例子,我仿造来一个不就可以了,我是用的244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sp中哪里有中断代码例子,我仿造来一个不就可以了,我是用的2440

晕,BSP 下 2440 的有个外部按键驱动叫做PowerButton的。

网友B:
问一下googleman,这个powerbutton是用来干嘛的啊?一直没搞明白为什么还要单独做一个“电源按钮”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一下googleman,这个powerbutton是用来干嘛的啊?一直没搞明白为什么还要单独做一个“电源按钮”?

休眠唤醒,关机都可以。不过要自己实现。或者你改为softreset也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