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懵懂]问下..想往底层发展...该如何学习..

楼主:
 本人会 汇编/C/C++, 想往底层发展..对硬件不是很了解..

我对机器人, 或者说是 通过编程控制机械这类兴趣...

请老手介绍下...还需要学习哪些东西...

我对开发板 这些也不是很了解..不知道操作开发板这些是否有相应的SDK..或说明...

拜托了!

网友:
如果你确定想往底层发展,就买块板子,动起手吧,做底层的是离不开实际操作的。硬件不需了解的太多,相信你的知识已经够用了。而SDK的话,每个产品的SDK都是不一样的,因为嵌入式的系统是可定制的,不像windows那样固定,那么SDK也就随着系统定制的不同而不同了。
楼主这么关心SDK,看来是做过应用的,那么不妨从wince的应用开始入手,做wince的应用可以试用模拟器,只要一台电脑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底层就看有多底了, 大概就到bootloader 或者 驱动一块吧。

网友:
我是想DIY一台手机... 写一个能通话的小程序进去..基本实现通话功能..就行了..
还有就是..想自己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掌上电脑...
还有做一个小机器人....

就这些的..= =!!!

网友:
买些硬件自己动手做。还有你的英语怎么样?
我认为英语对底层开发是很重要的。

网友:
在SDK的基础上写代码不算底层,写bootloader、bsp、driver才是底层软件,再往下就是硬件了

DIY一个基本通话功能的手机很简单,很多GSM模块都有类似的开发板,只要自己写单片机程序就可以了
自己做掌上电脑,这个需要ARM和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知识

做小机器人的话,基本就是单片机来控制电机,程序里涉及一些运动算法等

网友:
感觉做小机器人比较爽。很有成就感。

网友:
先做手机就好了,报废的Nokia手机有很多是ARM处理器,先把手机屏幕点亮,在识别键盘,然后写一个操作系统,最后加入常用的功能程序,这就是从最底层做起

做手机不需要太多投入,做机器人的话,你需要申请项目资金了

网友A:
我这里有台好的LG手机..已经被我拆了...
只是不知道如何将程序写入存储器,并让硬件识别..
手机的芯片是否跟电脑的主板一样..有BIOS...难道跟电脑的中断也一样...?

网友:
我初中的时候买了一台电子词典..很久没用了,昨天装入电池试了,还可以用..
不知道可不可以加入一个小系统..

主要的问题是..不知道如何将程序写入板子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这里有台好的LG手机..已经被我拆了...
只是不知道如何将程序写入存储器,并让硬件识别..
手机的芯片是否跟电脑的主板一样..有BIOS...难道跟电脑的中断也一样...?

如果是ARM片子的话,应该会有一个bootloader,类似于BIOS的东西。
具体的你还是要看能不能找的到ARM的数据手册,看看芯片的型号,然后去google。有了芯片的datasheet,才能知道怎么来设计开发流程(包括裁剪系统、驱动、调试工具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