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套在 PXA270 上能用的 JFLASH

楼主:
各位:
1、请问谁有能在PXA270上用的JFLASH
   功能是:可以烧写调试 ADS1.2 生成的 bin 文件

//目前我的板子上只有JTAG口 ,直接连到电脑的并口上了,现在用的JFLASH只能烧写.NB0文件,也就是烧写BOOT用的

2、请问目前我这个硬件可以支持烧写或调试 BIN文件吗?

3、是否需要买一个类似J-LINK之类的东西??

   是否有支持PXA270的J-LINK???

谢谢各位

网友A:
我有JFlashmm,不知道你跟我用的是一样的么,我的能烧bin文件啊。
J-LINK调试不了PXA270,用Banyan-E 可以仿真调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JFlashmm,不知道你跟我用的是一样的么,我的能烧bin文件啊。
J-LINK调试不了PXA270,用Banyan-E 可以仿真调试

Banyan-E貌似很贵啊?????

我的JFLASHMM只能烧写NB0的文件
不知道应该在哪修改

你的能烧写BIN文件
也是用来烧写BOOT的吧

那可以烧写TEST。BIN吗(就是改了名后的,因为我现在的好象是改了名(原来叫EBOOT。NB0)就提示找不到)

用这个烧写ADS生成的程序是否可以运行??

能给我传一份吗??谢谢!!

我的QQ:502240410
   MSN:wangxin_801115@hotmail.com

网友:
我把我的JFLASHMM发到你邮箱了,去查收吧。
烧写ADS写的bootload肯定是能行的,eboot烧的是.NB0文件,bin文件也烧过,行不行不记得了,隔太久时间没弄它了。
你试一下,eboot要烧到Norflash里才能直接运行,你不要是烧错地方了吧。

Banyan-E 一千八左右,Jlink好像便宜几百块钱吧。

网友:
能不能给我一个JFLASHMM我现在也需要这个网上找不到!谢谢了,我的邮箱:wy6751683@163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