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WINCE6。0开机LOGO加进度条的问题。

楼主:
请问6。0下,开机LOGO上如何加进度条,是在BOOT上加,还是在OAL上加,我的那张初始LOGO是在OAL上加的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BOOT里面吧,    如何? 我知道的是可以自己画喽1

网友:
如果是想进度条从LCD点亮一直到WINCE桌面显示或者自己的SHELL AP显示之前一直动态显示就不是仅在EBOOT和OAL里加了,你要根据自己驱动的加载顺序,每个驱动都加下刷新LOGO的代码,这样才能保证比较好的动态效果
不过这是我的理解吧,也许加载每个驱动的时候都有和OAL层交互一下数据?那样就方便了,但是不知道是否是这样的

网友:
这个东西好,我喜欢,回头也尝试一下

网友A:
在BOOT里加就可以了,没有必要在OAL和驱动里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BOOT里加就可以了,没有必要在OAL和驱动里做。

那个动态效果怎么做呢?

网友:
可以放到内核目录下,也可以做到NBOOT里面,Nboot 并不具备烧写功能,它只能读取已经烧写处理好的文件:开机画面(BootLogo)和WinCE 内核。是用来启动WINCE内核的。

网友:
如果是EBOOT的动态效果的话就在每个函数调用的时候刷新一下进度条吧,但是在开始launch OS之后还有很长的时间不能更新进度条,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是否需要在驱动里再刷新进度条的原因。

网友B:
根据我的平台讲一下我的理解哈:

WinCE一个典型的启动过程:从Nand启动,bootloader和内核都保存在Nand里。

启动时,主要有两个步骤:一是bootloader初始化板子并把内核从nand拷到内存里面,二是跳到内存里面运行内核加载各个接口的驱动。

对于第一个步骤,占用的时间比第二个长得多,估计要7-10这样,第二个步骤估计也就1-3秒这样,所以我的做法是在bootloader里面添加开机的logo,只在第一个步骤的时候进行动态显示(用进度条的移动来表示),第二个步骤的时候就不再进行动态地显示了。

在内核从nand拷到内存的时候,有个专门的函数,比如说FMD_ReadSector(dwSectorAddr, pbBuffer, NULL, 1),你可以根据其中的dwSectorAddr这个参数来设置进度条的动态显示了:比如说你的SectorAddr总共为100,先LCD的中间画一个小长方形的白矩形条,开始的时候在矩形条的左边画一个小红块,然后当dwSectorAddr每增加10的时候你就在将小红块向右移整个矩形条的10%和位移。当内核从nand拷到内存完毕,你的小红块也就移到了最右边了。

网友:
为何要进度条?
开机4~5秒就看到桌面了,进度条多余的,开机logo放个倒是真的

网友:
不同的BSP出来的效果不一样,我们的BSP bootloader的时间比WINCE的启动时间短,因为我们驱动比较多,并且FLASH的盘符是三个,每个盘符大概要占去一秒钟的时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为何要进度条?
开机4~5秒就看到桌面了,进度条多余的,开机logo放个倒是真的

你们的BOOTLOADER是自己重新写的吧?
并且驱动少,或者是驱动是在WINCE界面出现后由其它AP再进行加载?
如果是后者的话生产后供其它公司使用开发AP就不是很方便了。

网友:
EBOOT中加吧。NBOOT只有4K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根据我的平台讲一下我的理解哈:

WinCE一个典型的启动过程:从Nand启动,bootloader和内核都保存在Nand里。

启动时,主要有两个步骤:一是bootloader初始化板子并把内核从nand拷到内存里面,二是跳到内存里面运行内核加载各个接口的驱动。

对于第一个步骤,占用的时间比第二个长得多,估计要7-10这样,第二个步骤估计也就1-3秒这样,所以我的做法是在bootloader里面添加开机的logo,只在第一个步骤的时候进行动态显示(用进度条的移动来表示),第二个步骤的时候就不再进行动态地显示了。

在内核从nand拷到内存的时候,有个专门的函数,比如说FMD_ReadSector(dwSectorAddr, pbBuffer, NULL, 1),你可以根据其中的dwSectorAddr这个参数来设置进度条的动态显示了:比如说你的SectorAddr总共为100,先LCD的中间画一个小长方形的白矩形条,开始的时候在矩形条的左边画一个小红块,然后当dwSectorAddr每增加10的时候你就在将小红块向右移整个矩形条的10%和位移。当内核从nand拷到内存完毕,你的小红块也就移到了最右边了。

就是这个思路,启动OS时的停滞是难免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根据我的平台讲一下我的理解哈:

WinCE一个典型的启动过程:从Nand启动,bootloader和内核都保存在Nand里。

启动时,主要有两个步骤:一是bootloader初始化板子并把内核从nand拷到内存里面,二是跳到内存里面运行内核加载各个接口的驱动。

对于第一个步骤,占用的时间比第二个长得多,估计要7-10这样,第二个步骤估计也就1-3秒这样,所以我的做法是在bootloader里面添加开机的logo,只在第一个步骤的时候进行动态显示(用进度条的移动来表示),第二个步骤的时候就不再进行动态地显示了。

在内核从nand拷到内存的时候,有个专门的函数,比如说FMD_ReadSector(dwSectorAddr, pbBuffer, NULL, 1),你可以根据其中的dwSectorAddr这个参数来设置进度条的动态显示了:比如说你的SectorAddr总共为100,先LCD的中间画一个小长方形的白矩形条,开始的时候在矩形条的左边画一个小红块,然后当dwSectorAddr每增加10的时候你就在将小红块向右移整个矩形条的10%和位移。当内核从nand拷到内存完毕,你的小红块也就移到了最右边了。

就是这个思路,启动OS时的停滞是难免的。

如果是在从NAND拷贝到RAM里边加动态显示根本就没有必要,看下打印信息,这个读的过程基本上可以说是瞬间过去的,加了动态也没意义

网友:
我也加了,但是没有显示在LCD上。
我在EBOOT里的main.c 里加画像素的函数。在bootpart.cpp的BP_ReadData,里加了画进度条的函数,。这样始终不行,都不知道是在哪里出了问题,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调试。

网友:
这么都喜洋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根据我的平台讲一下我的理解哈:

WinCE一个典型的启动过程:从Nand启动,bootloader和内核都保存在Nand里。

启动时,主要有两个步骤:一是bootloader初始化板子并把内核从nand拷到内存里面,二是跳到内存里面运行内核加载各个接口的驱动。

对于第一个步骤,占用的时间比第二个长得多,估计要7-10这样,第二个步骤估计也就1-3秒这样,所以我的做法是在bootloader里面添加开机的logo,只在第一个步骤的时候进行动态显示(用进度条的移动来表示),第二个步骤的时候就不再进行动态地显示了。

在内核从nand拷到内存的时候,有个专门的函数,比如说FMD_ReadSector(dwSectorAddr, pbBuffer, NULL, 1),你可以根据其中的dwSectorAddr这个参数来设置进度条的动态显示了:比如说你的SectorAddr总共为100,先LCD的中间画一个小长方形的白矩形条,开始的时候在矩形条的左边画一个小红块,然后当dwSectorAddr每增加10的时候你就在将小红块向右移整个矩形条的10%和位移。当内核从nand拷到内存完毕,你的小红块也就移到了最右边了。

就是这个思路,启动OS时的停滞是难免的。

如果是在从NAND拷贝到RAM里边加动态显示根本就没有必要,看下打印信息,这个读的过程基本上可以说是瞬间过去的,加了动态也没意义

这个要看平台的,有些读取NK时间会比较长,如果时间很短,那确实没有必要加进度条了,显示一个LOGO足矣。

网友:
看一下QQ号为4176 4381的空间,里面有相关方面的建议,或许对你有用

网友:
这个我做过,在每个驱动中都刷新LCD,效果是实现了,但是我觉得方法比较SB
不知道在OAL层启动一个线程来刷新LCD,在Display驱动中关闭这个线程,这种方法可行不,不过这个难以做到滚动条走完启动,只能像XP启动那样,一个滚动条来回跑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