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44B0定时器5不产生中断问题~

楼主:
我在程序中使用定时器5进行定时调用AD采样函数,可是定时器一直无法启动,程序如下,还请高手们指出错误之处

void Time5IntTest(void)
rTCON = 0xffffff;  // 000    不自动重载(反转模式)|不更新TCNTB5|停止定时器5
rTCFG0 = (rTCFG0 & 0xff00ffff)|(0x80<<16);    //预分频值128
rTCFG1 = (rTCFG1 & 0xfffff)|(0x3<<20);            //分割值1/16
rTCNTB5=65536;      //设置定时器的初始值
rTCON = 0x2ffffff;      //010  更新TCNTB5
rTCON = 0x5ffffff;      //101  自动重载|停止更新TCNTB5|开启定时器5
}
void  __irq AD_start(void)
{
rI_ISPC=BIT_TIMER5; //清除TIMER5中断请求服务位
  ...
}

main()
{
rINTCON = 0x5;
rINTMOD = 0x0; //ALL IRQ MODE
rINTMSK = ~(BIT_TIMER5|BIT_GLOBAL);
pISR_TIMER5=(unsigned)AD_start;
Time5IntTest();
while(1);
}

网友:
你可以在中断里面直接修改一个led灯的显示,看看是不是真的不进中断呐。。。也有可能你中断里面做了一个操作死在里面了。。。。
另外,你使用的是非向量中断,最后自己看一下你的启动代码是不是写的有问题。。。你还是直接下载一个demo吧。。上英贝特或者优龙,应该很多demo的。